昂达P45S+/P43S+主板 电源6口黄线12V对地短路求指导

楼主(2015-05-23):
今天回家,拿起我以前用过的一台电脑CPU  E5500 ,这台电脑以前是硬盘突然卡死,重新开机提示没有硬盘,进BIOS,也没有找到硬盘,怀疑是硬盘线问题 或者硬盘问题,由于要出门,就放到了现在。
     今天就去买了块西数硬盘500G的,要我310块。。我把板子拆了下来,装到了新机箱里面,以为会开机
按半天电源键 ,居然没有反应。。果断拆机箱!电源拿出来,板子所有线都拔掉,短接PWR_ON,电源风扇不转?怀疑电源问题 ,单独测试电源,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转动,正常啊!测量所有输出电压一切正常,电源排除。  但是一想,插上6针,就不转了,黄线12V对地短路了!

       怀疑上管和下管损坏,万用表蜂鸣档,此板子3项供电,滤波电容全部短路,测量2个上管D级与黄12V连接一起,G级到了电源芯片BD-BE直接接地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12V短路先拆上管,再拆BD-芯片。

网友:
修没意义了,换板

网友:
我可没钱换,决定修好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短路先拆上管,再拆BD-芯片。

拆了上管然后再怎么弄呢

网友:
上管 驱动管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估计管和电源芯片都要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上管然后再怎么弄呢

测量本身GDS之间阻值就行,一般GD,GS,SD之间阻值为无穷大,DS之间阻值为几百多欧姆正常或者可以测量上管D级对应焊盘与黄12V之间的阻值。

网友:
同意2L版主的意见,LZ还可以考虑下管理芯片的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主控对地短路吧

网友:
更换所有上官和rt9605

网友:
12V短路的话,找CPU供电旁边的小贴片电容,我经常修到的12V短路都是小贴片电容短路。。。

网友:
花些小钱,将上下对管换了,把管理芯片也换了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
CPU供电电路的问题,还是慢慢的拆下来看看哪里有问题,,,再逐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