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开机过LOGO后左上角光标位置卡死,之后无限重启

楼主(2015-05-23):
10年买的联想G455 M320的CPU,之前重来没有出现问题,最近出现开机过LOGO后左上角光标位置卡死,之后无限重启的问题,但是有时候又能正常启动,而且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就是开机的时候有时候会开不了,当开不了机的时候用吹风机开热风挡对着主板芯片位置吹一会儿一般能正常开机,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遇到过这个问题刷个BIOS就好的

网友:
先刷BIOS 看下啊

网友B:
你刷BIOS 就好了

网友:
要不换个 BIOS 芯片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这个问题刷个BIOS就好的

可是为什么用电吹风吹吹就正常,如果程序有问题应该不会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刷BIOS 就好了

今晚回去试试,官网下了一个,也不知道版本对不对,刷了会不会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这个问题刷个BIOS就好的

你学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这种很简单的 一刷就可以了

网友:
是啊  G455 就一种啊,你怕刷不亮  你换个BIOS芯片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在国外的官网上下了一个升级程序,晚上升级试试,不行再拆机

升级没用 你都进不去DOS ,你最好拆下来 硬刷

网友B:
你手里没编程器吗

网友D:
可以进BIOS设置吗?

网友E:
如果不是做维修的,就不要做了,这种投机性的事情做做没什么意思,要修就从头到尾认真学,几年前我没有干这个的时候,自己也设计电路,写一些小软件,但自己电脑坏了,从来不修,都是拿到外面去修的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手里没编程器吗

嗯,不过已经弄好了,官网上下载了一个BIOS升级程序,升级之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进BIOS设置吗?

之前进不了,现在已经弄好了,升级BIOS程序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做维修的,就不要做了,这种投机性的事情做做没什么意思,要修就从头到尾认真学,几年前我没有干这 ...

我之前是在工厂里做笔记本维修的,专修HP系列的主板,现在做研发,好久没有维修过了,不过已经升级BIOS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级没用 你都进不去DOS ,你最好拆下来 硬刷

用吹风机对着主板吹一会有时候可以进系统的,有时候可以正常进系统,现在是不稳定状态,可以进入升级程序的

网友:
我建议最好 拆了硬刷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