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位大家好,我想把手机里的照片通过WIFI传到笔记本电脑请问可以吗(要求无宽带)

楼主(2015-05-23):
求方法,我想地摊 打印照片用,谢谢了,有什么要求

各位大家好,我想把手机里的照片通过WIFI传到笔记本电脑请问可以吗(要求无宽带)

网友:
用USB数据线啊  要不蓝牙啊

网友:
二楼都说对了

网友:
赞成用蓝牙

网友:
把你的手机热点WIFI开启,让笔记本与手机共享数据上网 ,在同网内传送文件就不用多说了

网友:
手机下载”文件大师“安卓版,里面有工具,开设”共享“,电脑端下载”FlashFXP“,通过FTP方式共享,方便快速。

网友:
蓝牙就行

网友:
很简单的事情,只要手机和电脑都装一个茄子快传,就能完美解决你的问题,我这么干都好几年了!不用数据线,不用网,而且传输速度超级的快!

网友:
手机文件夹里面有个开启FTP  电脑 登录下IP就可以了

网友:
  小米手机就支持

网友:
貌似360手机助手就支持无线传照片

网友:
电脑手机登同个QQ用QQ传了就行

网友:
一条数据线就搞定了

网友(2015-06-22):
qq就可以呀,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