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出品 苹果硬盘改序列号测试架使用介绍

楼主(2015-05-23):
苹果硬盘改序列号测试架使用介绍

网友:
饼哥什么时候  上市啊   想买个

网友:
太牛了。。。果5 5S 6的什么时候出呀

网友:
这个是不是也是改ID的一个过程呀

网友:
8系统的序列号改不了吧?

网友:
给翻新手机的人一条好的路子。。。

网友A:
改序列号干吗用的.套件买回来不是装上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改,饼哥?  是不是改了序列号就不用换硬盘了还可以用以前的硬盘.降低成本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序列号干吗用的.套件买回来不是装上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改,饼哥?  是不是改了序列号就不用换硬盘了还可以用 ...

是更改硬盘序列号用的工具,通常解ID锁一般采取打磨芯片,手动撬胶一般人做不了,原本主板上的硬盘通常是被打磨掉,所以买回来的套件如果没配硬盘的话就要自己配硬盘,用工具写进去序列号和套件的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