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开机掉电

楼主(2015-05-23):
联想E49AL开机掉电  CPU 供电有 不加内存有报警 ,刷过BIOS 现在有2个怀疑对象 一个是南桥 一个是CPU 供电管   谁碰到过 或者有类似机器的  交流下。

网友:
         额  暂时没遇到

网友:
你怀疑什么就可以换了试下

网友:
开机时序查·

网友:
是不是后面有电压出来就短路了?

网友:
新手路上,涨涨知识

网友:
我遇到和你差不多的情况。用1333内存的报警。用1600掉电。刷BIOS解决。

网友:
也可能是后续短路

网友:
应该是哪个供电没出来引起掉电

网友A:
开机掉电一般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保护,一种是电压输出超时(就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还有电压没有完全出来)。前者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需要断电后才能触发,后者是可以再次触发的。我还有其他绝招,有需要回复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了 有解决了吗 高手来吧

网友:
没碰到过  这个机器 好像还没有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掉电一般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保护,一种是电压输出超时(就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还有电压没有完全出来) ...

我的是 会自动重启 第一种 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