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PS-305DM可调电源

楼主(2015-05-23):
一台龙威(LONG WEI)PS-305D可调稳压电源, 输出电压突然串上了50伏, 拆开后发现有一个铁封大整流三极管2n3055有一个击穿,以防万一把二个都换了,换后上电竟然出0伏,万用表实测也是0伏,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我也在用这电源·   ·  用几年了·

网友A:
这个电源 先检测下板上电路有没有烧断  看下装在外壳下南的桥整上有没有电压 那两个63V4700U电容上有没有电压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 先检测下板上电路有没有烧断  看下装在外壳下南的桥整上有没有电压 那两个63V4700U电容上有没有电 ...

多谢提点,电路板有烧断。 已修和。

网友:
能帮到你 很高兴 我也在用这个可调电源  就是他的散热器就有一薄块 散热不好 以前也坏过 3055 桥整 电容都坏 修好后 我自己动手加了一块很厚的棱形铝板上去  这样不管怎么用都不怕坏3055 修好后改下散 热 这样效果更好 时间用长也使用安全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影质量挺好的

网友:
铁封大三极管击穿了,说明当时电流极大,线路板铜箔经受不起这么大的电流而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