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新手求帮助

楼主(2015-05-23):
今天接到一个宏基的显示器。故障是黑屏指示灯蓝灯常量。初步判断是灯光问题。拆开检查。发现不是灯管的问题。用通用驱动板和外接高压条加外接电源正常。灯管没坏,那就是电源板的问题了。量下12V 5V正常。怀疑是高压部分出问题。用原装的电源板和原装的驱动板。砍掉高压部分外接高压条,问题依旧。看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用原装的电源板砍掉高压部分只要12V。接上通用驱动板和外接高压条,正常。驱动板确定是坏得了。现在用原装电源板和高压部分外接通用驱动板.点不亮。电源灯一闪一闪的。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是我的接法不正确还是电源板高压部分出了问题。我的接法是:电源板上的12V直接接到通用驱动板上。然后OF/ON的线也接过去。可是这样接。屏点不亮。是我的原装的电源板高压部分坏了。还是我的接法不对啊。下面是我用的通用驱动板的照片和原装电源板的照片

网友:
我都被你说糊涂了,容我再重新看看。

网友:
电源板的高压部分是很容易坏的部件,一般是高压线圈居多,你既然已经用通用的驱动板加高压板可以了,就不用再纠结用回原高压板了,浪费时间。

网友:
驱动板供电是5V的,你就接了个12V的还不行,12V是经过驱动板转给高压板的,驱动板本身并不需要12V的电压,不过如果原电源板的高压部分出了故障,你不用通用高压还确实不行。

网友A:
妳试下 把妳的电源板的   en 和adj  短接试下!

网友:
电源板上不是有一排  有ON/OFF 和12V吗?你可以连在哪上面看看,不过我还是有点没看太明白,应该是高压部分吧,你再好好检查下是不是没接好

网友:
你只要理清这些个概念,总会搞好的:
驱动板需要的供电:5V
高压板需要的供电:12V或以上
屏需要的供电:3.3V或5V,在驱动板上按照屏的参数跳线,有的屏3.3V,有的屏5V
暂时想不到其它的了。

网友:
既然要上高压条的话上好12v 开启和接地就行了啊

网友:
亮度调节控制线没接吧?

网友:
ADJ有的是由高到低控制亮度,有的相反,有的不接可以,有的不行,你通用的属于哪种?自己了解不?他们的控制电压是否调节相同。大部分不接ADJ是可以的。

网友:
有些电路板12V的电流并不是很大,砍掉本身的高压部分再外接高压条功率会影响也会出现打不着背光的情况

网友:
楼主 有没有把原机的高压断开

网友:
楼主维修的思路很乱,你说的黑屏指示灯蓝灯常亮,如果让我搞,首先用外置高压条去强行点亮灯管去测试灯管有没有问题,然后原装电源板和驱动板接电接信号,看指示灯蓝灯常亮时,屏上的图像有没有显示,正不正常,如果正常就不用管驱动板那边了,只搞电源板这部分,如果不正常就搞主板,你现在的维修思路让人看得不懂,乱搞一翻,到最后都还没判断出是那部分的问题,你说用一张通用板去代换就直接板原装驱动板的死刑,觉得不靠谱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思路挺乱的,还是建议楼主多看看评论在重新理思路吧

网友:
高压板需要的供电:12V.驱动板需要的供电:5V  各接各的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妳试下 把妳的电源板的   en 和adj  短接试下!

为什么要短接啊?是何用意呢?

网友:
你可能搞错了,驱动板可能没坏,可能是原装高压部分坏,也可能是驱动板送来的开启信号断。
你应该这样做,判断灯管没问题的前提下,接上原装驱动板和电源板,不在原装高压上接灯管,再单独用一个点灯器点一根灯管,看正常不。正常,换上一个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看看ON线有来3.3V电压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短接啊?是何用意呢?

  妳试了没啊   你问我为什么  真讲不出来 他家的pcb   就是这样

网友:
接高压版之前你得断开原来高压版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