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背光恒流板,如果去掉部分灯条,会保护:一亮即暗。可以加假负载吗?

楼主(2015-05-23):
40寸LED屏,原来是30串4并灯条。如果去掉一半灯条,只用30串2并灯条,会保护,一亮即暗。可以在恒流板的输出端,加假负载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必须是超级大功率电阻,

网友A:
可能普通整流二极管组成30串2并灯条,替代坏的LED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普通整流二极管组成30串2并灯条,替代坏的LED灯条。

这样的方法有试过没

网友:
没试过,但肯定行!

网友:
没有什么意义,咋不想办法修好呢?反过来说,你是用户的话,你会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