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求助康佳LED42R5500FX怎么换灯条的视频

楼主(2015-05-23):
此机起初以为是电源板问题,最后是灯条的问题保护了,求此机的拆屏方法,实在不敢拆下去了

补充内容 (2015-5-25 17:15):
已修好,耗时五天

补充内容 (2015-5-28 07:35):
再维修,换的两个灯珠烧黑了,也把它拆了,短接算了,在输出端加了三个二极管平行一下,试机24小时交货了,再有问题,再报了,以后试机还是久一点好

补充内容 (2015-5-28 07:37):
共拆了3个灯珠,亮度没影响的确

网友:
那位板主帮帮我啊,是从前面拆还是从后面拆的

网友:
这里哪里会有拆机视频啊。百度还可能会有

网友:
百度一下嘛!若没有就自己观察着拆吧!每个人都会有第一次的。

网友:
搞好了没有,好东西应与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已修好,原来是LED灯条问题,拆下来,测试只亮了几个灯珠,难怪保护了,此机电源板不接灯条,就保护,电压全板电压都不正常了,换了两个灯珠,在接口处再加一个二极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