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90GXE没CPU供电,秒杀~

楼主(2015-05-23):
客户描述是用到一半就不亮了,然后放个一天两天又能开!
映泰板子就喜欢这样,使用到一半就缺电压了,多少排阻或者电阻坏了!

上电直接没复位,

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不正常,为0V哦!

看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呵呵,没见过的货!
打开电路图,看了一下芯片的脚位。。直接测吧。

供电VCC 3.3V正常

EN 0.2V不正常,看了电路图,他是12V经过PR391和PR392分压出3.3V的,不正常!

板子的AMD的,可能后面还连接一些开关的三极管 ,先找找免得说是开关三极管拉低了电压!

找到Q74  测了G极正常, 看来是电阻的问题,。

电阻这个一个人测了照不了相,上更换后的照片

图片有换过的电阻,看不出的对比上面的另外一张!
维修完毕!

网友:
分压电阻坏,后面其它供电都有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映泰也在向华硕看齐啊  电阻排阻爱坏啊

网友:
秒杀什么感觉?

网友:
缺供电的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好帖子啊,有图片有分析,应该可以加精华啊,,。。。

网友:
虽然 故障是简单了一点

网友:
好牛,b秒杀

网友B:
真有福,修台式机主板也有电路图可以看。电路图论坛上有吗?

网友C:
LZ把图纸共享下吧

网友:
映泰有103排阻通病

网友D:
这个映泰的CPU供电 PWM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啊???发个PDF出来啊

网友E:
这里主板故障应该是PR391和PR392分压电阻阻值变小,导致EN 信号工作电压偏低。

网友:
看到你的编程器还亮着灯呢!

网友:
又见好帖子,图文并茂。

网友:
楼主修的又快又好,我看的也很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泰也在向华硕看齐啊  电阻排阻爱坏啊

毕竟华硕是大哥嘛

网友:
感觉就是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有福,修台式机主板也有电路图可以看。电路图论坛上有吗?

论坛有的,可以去下载,所以我就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把图纸共享下吧

论坛有,可以去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映泰的CPU供电 PWM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啊???发个PDF出来啊

这个芯片的PDF没有哦,是看图纸的,图纸论坛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主板故障应该是PR391和PR392分压电阻阻值变小,导致EN 信号工作电压偏低。

是PR391阻值变大了

网友:
如果是PR391阻值变小的话,则会引起EN开启信号工作电压偏高,从而也会造成芯片输出保护,引起MOS管不能导通输出CPU供电,这里PR391阻值应该变为50K左右,根据电阻分压公式得知。

网友(2015-10-08):
太给力了,尤其那句话,映泰的板子就这样,使用中电压就缺失了,确实如此,很多这样的,有时候拿出来他又是好的。

网友(2015-12-01):
论坛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能发上来共享一下吗?

网友:
这种cpu开启信号只能换电阻,直接连是不能关机

网友:
现在电阻怎么这么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