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md e40内屏不显外接花屏 急救

楼主(2015-05-23):
有一台e40内屏不显  外接花屏,做过北桥  显卡,  急救啊

网友:
集显的吗?

网友:
原始故障就是这样吗  还是你换过显卡这样的

网友:
加焊显卡;或者更换显卡芯片

网友:
换显卡把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话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更换显卡芯片!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不行就换吧

网友:
怎么和我的故障一样啊 !下午重植显卡就正常啊!

网友:
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显存是否有问题

网友:
新手路上,涨涨知识

网友:
换显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加焊,重植,更换

网友:
只有先换显卡试试啦,看看是不是掉点啦

网友:
屏接口上 查查供电和开启正常不 换屏和屏线试试

网友:
重植显卡   要不就换

网友:
E40的机器坏的最多。什么问题都有不管是AMD 还是INTEL 。都比较爱坏。那个018的显卡还很贵

网友:
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现存爆掉了

网友:
E40 AMD,北桥问题多点。但外接花就应该是显卡了。换个试试再说。

网友:
现存 有问题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