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J 不触发

楼主(2015-05-23):
客户说是开不了机,留下便走人,我拿到手的第一次开机是正常可以开机的,进了系统,但是上了密码,意思想用U盘越狱密码,就关机,然后再开机,没反应了,电流不跳动了,火速拆机,量了开关,3V有了,再测3  5V有了,但是不触发,于是刷了个BIOS 涛声依旧,坛子里看了好多是说有个104排阻有问题,但是不知道举要怎么查这个104排阻,或者,谁修过这板子,指导下新手,谢谢

ASUS X53S 主板号K53SJ I3独显BIOS.zip

网友A:
不触发查EC和桥的条件啊

网友B:
那个104排阻是 AC_IN_OC#的信号吧

既然有说这个排阻的 你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上能好吗

网友C:
查EC的工作条件,不触发比较好修。华硕机不触发故障一般是BIOS,ACIN#,SUS_PWRGOOD,RSMRST#这几个问题。

网友:
先换个试一下嘛

网友:
照着时序搞死它

网友D:
按不触发修啊!EC的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BIOS片选等条件。南桥的RTC供电,时钟,复位等。

网友E:
参照华硕K42JR图纸,EC的触发条件一模一样。

网友:
查触发条件

网友F:
lz 你还新手啊  看你都是以论坛为家的  .我师傅今儿 搞了个k40af的  是一个电阻失效、原来5k的 换上10k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查EC的工作条件,不触发比较好修。华硕机不触发故障一般是BIOS,ACIN#,SUS_PWRGOOD,RSMRST#这几个问题。

ACIN#,SUS_PWRGOOD,RSMRST#  这几个比较难啊

网友:
换什么试试??

网友:
还没搞死他,他已经把我搞死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不触发修啊!EC的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BIOS片选等条件。南桥的RTC供电,时钟,复位等。

哇,这么多,我头大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 是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珍惜生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参照华硕K42JR图纸,EC的触发条件一模一样。

我知道是一样,我看到了有人说过,但是我不会啊,我需要细说

网友:
哎呀呀,,,我怕 的就是这个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查EC和桥的条件啊

ec查哪里、'需要什么条件,南桥需要什么?细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104排阻是 AC_IN_OC#的信号吧

既然有说这个排阻的 你换个试试

版主帮帮我啊,AC_IN_OC#的信号  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
刷了BIOS  还是一个鸟样啊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 你还新手啊  看你都是以论坛为家的  .我师傅今儿 搞了个k40af的  是一个电阻失效、原来5k的 换上10k就好 ...

唉,若是老手,我就不用发帖求助了,是哪个位置的电阻失效啊   告诉我位置啊

网友I:
不触发,就查一下待机下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J:
楼主显然是三板斧的节奏呀
不触发按照时序依次查桥的11个待机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HZ,INTVRMEN、DSWVRMEN、VCCDSW3_3、DPWROK、VCCSUS3_3、BATLOW、RSMRST#。桥在满足了这些条件后,收到开关的触发信号才会触发。慢慢一个一个挨着查吧

网友K:
LZ实在不行就换板算了

网友L:
华硕机器 好像就那个 低电平的适配器 检测信号 还有LID 信号容易出问题。对着点位图一下就找到啦 ,找不到那就谁也帮不了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触发,就查一下待机下的工作条件了

有没有通病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楼主显然是三板斧的节奏呀
不触发按照时序依次查桥的11个待机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HZ ...

谢谢,还是你懂我呀,知道我是三板斧,还给我说的那么细,谢谢。灰常感谢,我爱你

网友:
引用 网友K:
LZ实在不行就换板算了

如果客户是你就好了。我就不用再研究怎么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华硕机器 好像就那个 低电平的适配器 检测信号 还有LID 信号容易出问题。对着点位图一下就找到啦 ,找不到 ...

有没有这类的书籍啊,就好比主板是IO有图,然后一个一个脚的教,哪个脚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查查条件啊

网友:
多少克发多少看看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多少看电视了看得上来看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M:
多少了空间破嗯啊入侵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设计案例看国家历史可根据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与偶一拖一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企鹅额确认其他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了康泰克 了额外lywy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让我确认为其他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多点

网友N:
查EC条件,南桥有没有虚汗

网友:
可是我刷过了呀,没刷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N:
查EC条件,南桥有没有虚汗

南桥我有用风桥微加热,还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N:
查EC条件,南桥有没有虚汗

EC具体需要怎么查?能否教教我

网友:
我不会查啊。教教我把

网友:
什么?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多少了空间破嗯啊入侵

我C,让费我表情

网友O:
不触发查EC和桥的条件

网友P:
时而触发时而不处罚看看有没有地方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触发查EC和桥的条件

EC和南桥,需要什么条件?我小白。兄弟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P:
时而触发时而不处罚看看有没有地方腐蚀

到我手上就开过一次机。好,我看看有没有腐蚀  谢谢

网友Q:
我碰到的华硕不触发大部分都是BIOS导致的

网友R:
ec查哪里、'需要什么条件,南桥需要什么?细说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ACIN#,SUS_PWRGOOD,RSMRST#  这几个比较难啊

建议到迅维基地学习

网友S:
华硕的板子真不好修

网友T:
查ec和南桥的条件,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碰到的华硕不触发大部分都是BIOS导致的

我已经刷过2次了,我也怕第一次刷的有问题,然后刚刚又刷了一次。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查ec和南桥的条件,找图纸

EC:IT8572E   怎么查条件 啊,指点下I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华硕的板子真不好修

主要是新手,所以更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到迅维基地学习

哎,各方面,去不了啊、谅解。也是很想去学习的,我本就喜欢维修,但是,说出来都是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ec查哪里、'需要什么条件,南桥需要什么?细说谢谢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U:
找个点位图看看吧,再不行的话,你就把EC周围的104排阻都一个一个换掉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ec查哪里、'需要什么条件,南桥需要什么?细说谢谢

供电时钟复位。。。。待机好

网友V:
我菜鸟 啊,不知道怎么修,查条件吗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EC 南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U:
找个点位图看看吧,再不行的话,你就把EC周围的104排阻都一个一个换掉试试。

这个我会,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待机好

行吧,谢谢你,我也就三板斧,再麻烦你,我都不好意思了  谢谢了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菜鸟 啊,不知道怎么修,查条件吗

你也姓菜?

网友:
嗯, 我后面再换

网友:
麻烦看清楚再回帖吧

网友:
谢谢,我三板斧的技术

网友W:
这个机器图也没有,难修的一笔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机器图也没有,难修的一笔

主要是我技术不行

网友X: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这类的书籍啊,就好比主板是IO有图,然后一个一个脚的教,哪个脚是做什么用的

没有,EC的脚位是可编程的,想让它是什么功能就是什么功能,重要的几个脚位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X:
没有,EC的脚位是可编程的,想让它是什么功能就是什么功能,重要的几个脚位除外

那我要怎么排除这EC的好坏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谢谢,还是你懂我呀,知道我是三板斧,还给我说的那么细,谢谢。灰常感谢,我爱你

查得怎么样了。记得给个结果

网友Y:
shi BD82HM55的桥是吧

网友Z:
刷个EC   bios啊。华硕坏bios的比较多

网友AA:
又是排阻门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又是排阻门事情???

不确定啊。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Z:
刷个EC   bios啊。华硕坏bios的比较多

就一个BIOS  刷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查得怎么样了。记得给个结果

情况不是很理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shi BD82HM55的桥是吧

BD82HM56  不是M55

网友AB:
引用 网友G:
南桥我有用风桥微加热,还是不开机

兄弟,上当了把,这种人就不要打理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兄弟,上当了把,这种人就不要打理他

没有了,这也不算是上当吧,

网友Y:
H56跟H55 是通用 这个桥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Y:
H56跟H55 是通用 这个桥容易坏·

你是说这个跟桥有很大关系

网友AC:
没有图纸不好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没有图纸不好弄呀

就算有图我也不好弄啊

网友P:
楼主板子修好了没有
   华硕的排阻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板子修好了没有
   华硕的排阻爱坏

还了几个104,不顶用啊

网友:
修通病只是开始。。。想要进阶必须学时序啊。。否则很难有进步的。

网友:
直接查ACIN_OC#
  低电平有效  看此时是不是变高了 ,还有LID信号

网友:
来这里是向大家学习的

网友:
技术在坚持和沉默中成长,慢慢修,多思考,多用方法去试。看看触发条件都满足了没有嘛

网友:
AC_IN_OC#的信号

网友:
对应ec引脚定义 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打开图纸查EC南桥的条件啊

EC没有PDF,,,

网友:
都还没修好,就厉害了?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AE:
楼主  和我一样  没有找到

网友AF:
好像不是这一个吧

网友AG:
查一下触发的各种条件。。。。。

网友:
查适配器检测。。

网友AH:
还有休眠信号等。。

网友:
还有 待机电压的PG

网友:
EC没有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  和我一样  没有找到

找遍全网啊!非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好像不是这一个吧

原机拷贝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查一下触发的各种条件。。。。。

技术有限啊,就会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参照华硕K42JR图纸,EC的触发条件一模一样。

我找过那图纸!

网友:
量了几个脚,有电压

网友:
怎么都出适配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还有休眠信号等。。

休眠我不会啊!

网友:
待机我只懂一点点!

网友AD:
哦,忘记了,华硕的一般都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哦,忘记了,华硕的一般都没图纸

是啊,只有点位

网友:
都刷俩个了!不顶用

网友AI: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 你多开几次 有的时候还能触发呢!最后我也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 你多开几次 有的时候还能触发呢!最后我也没有搞定....

拿来的第一次,我就能正常开机,然后就没亮过

网友:
还有  LID  休眠性号也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