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处女贴,拆解佳能IP1880喷墨打印机

楼主(2015-05-23):
来迅维也快一个月了,今天下午打印机考试。考试完后,老师说可以自由练习。我就自己一边拆一边拍照,现在整理完成。发出来给大家看看,希望老师和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定虚心接受。恳请各位打赏点分,太穷了啊,万分感谢!!!

拿了一台没有拆过的佳能IP1880,到手先观察一番,找到卡扣螺丝的位置。

背后有两个卡扣,见下图

打开盖板,发现里面还有三颗螺丝,经观察只需拆2个即可。

拆下螺丝后,把墨盒也拿下来。亮橙橙的

拆完螺丝发现无法直接拿掉盖子,再观察一下,要把两边的盖子先拿下,打开卡扣,向后一推就下来了。

现在可以拿掉上盖了。先向上再向后拿起。

开始拆光栅条,按住红圈内的弹片,向左稍用力即可。拿掉另一边,注意不要用手摸有黑影的部分。

拆下的光栅条,上面有字体标识,装的时候不可以装反。

来张特写,很大的L,在左边啊。

现在开始拆字车皮带,也是按住红圈内的齿轮向左用力,

另一只手取下左边齿轮上的皮带。这里说一点,左边齿轮外面的白色罩子要卸掉,不影响拆掉皮带,但是装皮带的时候不好装。

拔掉排线,注意力度适中即可,排线很脆弱。

拆完后,就可以拆字车了,注意红圈内的定位装置,横线和凸起。

右边也有一样的标识,装的时候要注意,凸起和孔要在横线中间。

此时就可以将整个字车取下。要小心排线。

看看字车后面的触点。

现在开始拆铁支架,拆下红圈内的螺丝,左右两边也有螺丝

螺丝拆完后,即可拿下整个铁架。注意要连黑色塑料一起拿下,先掰开两边再拿。

注意看下红圈内的凸起,上下两个不一样,下面一个圆柱形上面的有个凸起。这个装的时候要注意,铁架上也是一样的,只有对准位置才能装进去。

还有弹簧的装法也要注意。红圈内的弹簧圈要塞进去,弹簧挂钩要
按箭头方向卡到绿色圆圈内位置。

现在可以拆卸光码盘感应器,

还有皮带。

然后拆清洁部分,注意下面有个弹簧红圈内。

拆光码盘要注意有卡扣,看下图红圈内黑色塑料块,

另一端也有。

取下时要注意卡扣的位置,看下图手指捏的黑色塑料块位置,另一半也一样。

现在开始拆搓纸轮和齿轮。先拆开螺丝,红圈内。

齿轮部分的拆解,也是一样要拆螺丝。

打开盖子,动作要轻点,要不然齿轮飞了就麻烦了。注意红圈内的挂钩位置在内圈,装的时候要注意。

基本拆解完毕,整体零件图。

齿轮部分特写。

装齿轮时要注意下图红圈中的白色位置,要从底下调整位置,才能把齿轮放进去。

底部要调整的位置,红圈内白色塑料。

装好齿轮后,盖盖子时也要注意,左边红圈内的弹簧头要放入右边红圈内的缺口。

这里先装光码盘,然后再把搓纸轮,清洁装置放回去,注意复位弹簧要装回去。

装好铁架后,开始装字车部分,要把光栅条先放进字车背后,注意正反面;
还要注意皮带也要放好,不要放在外面。上螺丝时要注意定位装置是否到位。

到这里机械部分就安装完毕,可以直接盖盖子了。

装配完成。

说明:因为我的权限问题,上传不了更多的图片,最多只能上传40张图片不超过20M的内容,所以这边的图都是我用电脑上截图后再上传来的,清晰度方面要差些,但是每个都是我自己拍的,由于地方有限,拆下的零件放的比较乱,但是我自己知道位置。 建议和我一样的新手拆解时,一定要把零件放整齐,按照拆解顺序放,这样装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头绪,先拆的后装,后拆的先装。拆解过程中遇到拆不掉时要多观察,看看有没有没拆的螺丝,暗扣等,多注意细节。刚开始是可以慢慢来,拆一步要看懂是怎么回事,然后再拆下一个,这样练的多了,自然就熟悉了。正所谓熟能生巧!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希望看到的老师和前辈们多多指教。有和我一样的小白也可以交流下,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再次恳请各位打赏!THANK YOU!

网友:
图文并茂,都可以做教材了。

网友A:
小伙子不错哦,拆成这样 也装起来了,看来是有进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不错哦,拆成这样 也装起来了,看来是有进步了,

这个主要是老师您教的好,自己再细心点。不过我可是用了2个多小时才搞好。

网友:
兄弟啊,给加点分啊,不会扣你的分的。

网友B:
这让我想起自己第一次拆解喷墨打印机,那可是十指黑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让我想起自己第一次拆解喷墨打印机,那可是十指黑黑啊。

是啊,拆完满手黑啊,洗了两次衣服就干净了

网友:
拆了一次 竟然装不上了

网友:
知道费墨仓怎么拆了

网友:
难得有人来 打印机这里发帖!我们都懒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