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板号daogc5mb8ho INTEL集显外显正常内显暗屏

楼主(2015-05-23):
新手上路,一路艰辛,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天拿到一台E40的机子,听老板说以前别人修过,可能是BIOS有问题。我开机试机,屏灯亮了,却暗屏,不显,隔几秒就出现全白,全红,全绿,全蓝,全黑,全灰,就像测试一样,于是我就拆机,找到该机BIOS,刷了一遍,感觉还是不行,心想是不是BIOS错了,于是又刷,刷了三四遍,就懒得刷了,丢一边去。第二天没事把它接外显来试下,一切正常,装上硬盘,还进到桌面去了。我又来找图纸慢慢搞嘛,找半天就找了些独显的图纸,好多地方都一样,就是多个独显,还有点位图,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53407594\QQ\WinTemp\RichOle\IA8YK2_XWO{4BW`G[EE{HXO.png就按照它来查下LVD

4组8条数据线对地正常700多,CLK DAT 500多 其它电压正常,VADJ PWM 0.7V,又摸不着头脑了 ,都正常呀。查屏线,说实话不好量,有几个无穷大,我又被误导,又丢一边干别的。
之后和同行聊了聊这事,他们人说E40这机一般是显卡,干显卡,不行就不要修了,不好修。我这是集显呀,难道换CPU,换吧,换了还一样。难道屏有问题,找了个E40的屏换上还是一样。有的说屏码片不对,我就问这机换过屏没,老板说不知道,我是把屏都拆了来看,里面很严实无从下手,放弃测量。别人还叫我干桥,我不想去搞桥呀,好麻烦的,再看看吧,不行真得干桥了。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是一天摸一下,下班就是想这事,看 了一个帖又一个帖,就是没一样的。我都把这一页全都量了个遍

一切正常如初。后面我看到一个帖说他的和我相似,就是没有VADJ。我就想是不是这个电压低了,没图纸又不好找,于是再好好找图纸,终于找到了

按照图纸来,一切还是正常,就是VADJ0.7,我就看它到底哪里来的,顺着找找到这里

我在网上看,有的说一般VADJ在2-3.3V,于是我就把这线断了,从F3飞线到R104,这下有3.3V了吧,通电,还TM一样,无语了。算了还回去,接着查吧。
把上图的LVDS模块一个一个查,发现R230没装,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应该装却没装,找了个同样的电阻装上去,通电,心里默念亮机,结果真亮了,那高兴劲真的不想说了,哎!才开始修没什么经验,还是多积累呀!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53407594\QQ\WinTemp\RichOle\IA8YK2_XWO{4BW`G[EE{HXO.png

网友:
是不是别人动手脚了?

网友:
R230是被上家故意去掉了 ?

你上传的部分图片有问题

网友:
还有些图纸上传失败了,但没事那是独显的,开始的时候我只有看着独显图纸来查

网友:
被人搞过的 很难弄的,楼主还是挺细心的

网友:
楼主定立不足啊,动不动就丢到一边不管了!

网友:
楼主!挺淡定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又发现你一次了

网友:
上家动过手脚了,对于一位新手来说挺不易的,能够找到故障点还不错。

网友:
不用盯着他了   看他下载分也不少   禁他半年言了

网友:
发帖子 辛苦过修机 顶下

网友:
能在别人动过手的情况下找到故障点,这要相当的耐心

网友:
楼主这分析的思维能力很棒

网友:
先量lvds对地值。然后是lvds 模块供电。这个思路很ok

网友:
只要上家没动过手脚还好

网友:
楼主我是新手我能体会新手的难,你说的r230我在图纸里没找到,能不能说连在什么线上啊,是上拉还是分压开启什么信号的?为什么装上就亮了

网友:
屏暗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错学习了,很仔细

网友:
可以直接改的,没必要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