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活修不出的技嘉的MAC地址

楼主(2015-05-23):
技嘉GA-M68SM-S2L REV:1.0
进系统正常,就是不能上网。
查看链接状态,发送有数据,没有收数据为0.
ipconfig查看发现MAC地址是03 80 80 80 4B 04,感觉不正常。
于是手动输入了一个有效的MAC地址。这下接收也有数据了,
可以正常上网了。
看图,此板有个ROM芯片U4

于是从相同的废板上拆了一个ROM芯片,焊回去,设置MAC为自动。MAC地址居然还是
03 80 80 80 4B 04.还从别的板上换了别的ROM芯片,故障不变
于是开始大动作,刷官网F9B BIOS,换RTL8111BL。
此ROM只有SMBSATA和SMBCLK和桥相连,对地阻抗一致。
怀疑桥虚焊,就重做了桥。撞鬼了,故障一模一样。
MAC地址还是无效的03 80 80 80 4B 04,只要指定有效的MAC地址就没有问题。
实在没辙了,求助修技嘉厉害的指导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也太完美主义了,既然填写物理地址可以使用,为什么一定要修呢,其实我也不懂,期待楼下的兄弟详解。

网友:
换过网卡了?

网友:
MAC地址 要刷写啊。。。。

网友A:
bios是编程器刷的吗,

网友:
U4就是存放MAC地址的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是编程器刷的吗,

是的

网友:
换了网卡芯片RTL8211BL还是一样

网友:
既然有了网卡ROM芯片,那么SPI_BIOS资料就应该不含MAC地址。难道SPI_ROM含有MAC地址?并且要和ROM里面的地址一致??
知道的来说说

网友:
U4的7脚始终是高电平,处于保护状态,应该是不能擦写的。

是写错了,是Pin 7

网友A:
编程器打开bios文件 搜索038080804B04有两处挨着,改了刷回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4的4脚始终是高电平,处于保护状态,应该是不能擦写的。

4脚? 你确定没写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U4的4脚始终是高电平,处于保护状态,应该是不能擦写的。

呵呵 lz写错了。。  4角是  g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脚? 你确定没写错?

写错了,是Pin7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打开bios文件 搜索038080804B04有两处挨着,改了刷回去试试

希尔特500P读出的缓存里面找过字符串,没有。

网友:
这个可能是病毒,局域网型的,你网上搜一下,有的,我也很赞你的这种维修方法

网友:
还是网卡ROM的事,读出来用其它十六进制的软件查看下,应该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是编程器刷的吗,

对啊,市场价格在200RMB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尔特500P读出的缓存里面找过字符串,没有。

H55

网友:
实在搞不定在系统里面用软件设置一个MAC,RT的网卡很多要刷的

网友:
BIOS刷过,ROM写过,桥都动了,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无解,换个上网设备试试。不兼容把,小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