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 win7系统认不到声卡求助

楼主(2015-05-23):
声卡芯片是CX-20671, 第4,6,8三脚无电压,5,9脚有3.3V,第7,2,18,27脚供电正常。耳机和喇叭都没有声音,WIN7系统里面识别不了声卡,换了新的声卡芯片也是一样,求指导下,CX-20671的工作条件哈

网友:
第37脚,EC_MUTE#是3.3V,其他引脚哪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你换个系统试试不就知道是不是声卡的问题 了

网友:
换个其它版本的系统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什么都刷BIOS,请问这个跟BIOS有什么关系

网友:
有供电的情况下,重点查以下五只脚
SDATA-OUT
BIT-CLK
SDATA-IN
SYNC
RESET#

网友:
慢慢查咯!!!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了 有解决了吗

网友:
系统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换一个在问

网友:
这个有可能声卡还是有问题

网友(2015-07-02):
SDATA第6脚的电阻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