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大师帮忙看一下这图纸索尼41217T

楼主(2015-05-23):
那位大师帮忙看一下这图纸上dc_in_g1这电压24V怎么升压来的,索尼41217T的电源小板,单独这小板可以出公共点电压,接上后面的板后就不出公共点电压,
W_PQ81控制脚没有电压,单独小板有24V,这款机的通病烧的电容已经换,怎么都查不到这24V哪里来的,求助

网友A:
DC_IN_G1是个6.1V左右的电压。不是24V 你别搞错了。 是由 W_PQ7自导通转换来的。而DC_IN_MOS又由W_PQ3转换而来,而W_PQ3又受控与ACDRV。。 ACDRV Charge pump output to drive reverse-blocking n-channel MOSFET (RBFET). ACDRV voltage is 6V above CMSRC
when voltage on ACDET pin is above 0.6V, voltage on VCC pin is above UVLO and voltage on CMSRC pin is 390mV
above voltage on SRN pin so that ACFET is turned on forward bias RBFET body diode. Place a 4kΩ resistor from
ACDRV to the gate of RBFET limits the in-rush current on ACDRV pin.   这是ACDRV的介绍。你仔细看下吧。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_IN_G1是个6.1V左右的电压。不是24V 你别搞错了。 是由 W_PQ7自导通转换来的。而DC_IN_MOS又由W_PQ3转换 ...

想问一下6.1V怎么开启W_PQ81的N管

网友B:
BQ24745  6脚收到acdet后,产生高电平的ACDRV。MAIN_DC_SW_OFF#发出高电平的信号,使得PQ21导通,使得PQ25和PR55分压,使得PQ16导通,DC_IN_G1得到高电平,从而你所得那个G极就有电压了,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BQ24745  6脚收到acdet后,产生高电平的ACDRV。MAIN_DC_SW_OFF#发出高电平的信号,使得PQ21导通,使得PQ25 ...

谢谢大师,有点头绪了

网友:
发帖子 辛苦过修机 顶下

网友C:
对电路不太懂呀。学习下哟。楼主修发子说下是哪儿坏了

网友D:
楼主修的是保护隔离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的是保护隔离电路吗?

是的,其他牌子的简单都是用P管多,就这机器用的是N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电路不太懂呀。学习下哟。楼主修发子说下是哪儿坏了

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N管的需要自举升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