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个电路

楼主(2015-05-23):
索尼PCG-6212T耳机和喇叭都没有声音,板号是MBX-224
要满足哪些条件,U_Q19和U_Q17两只PNP的三极管截止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没有图发完

网友B:
从图中看Q16、20、56都截止时Q17才能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图中看Q16、20、56都截止时Q17才能截止。

这三只管子都是截止的

网友:
我分别断开这三只管子,效果一样Q17和Q19的b脚都是2.6v左右

网友:
Q19在哪了?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
谢谢!机子已经修好了,是C465漏电,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UQ19在那里,我怎么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没有图发完

Q17 Q19截至 就说明没有静音

网友(2019-04-03):
额  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