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WD5000AAKX硬盘安装系统后不能进入系统其它硬盘可以

楼主(2015-05-23):
台式电脑WD5000AAKX硬盘GHOST安装系统后不能进入系统其它硬盘GHOST安装系统后可以进入系统

网友:
你的硬盘出问题了呗。

网友:
同一硬盘放在不同电脑上可以进系统,还是同一电脑放不同硬盘?另外GHO的C 盘要是活动的。不然怎么也进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