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戴尔G31主板开机掉电,CPU供电电容漏电

楼主(2015-05-23):
网上搜,说是供电电容坏得多,仔细查看,真的发现有个产管旁边的紫色陶瓷电容异样,拿下开机点亮,后来在坏硬盘上下个电容焊上。

网友:
你这样修机的话,成功的概率不会太高的。

网友:
修机本来跟中医诊病的望闻问切一样,有一个步骤也是望,楼主靠望能够修好机器,可见功夫还算不错。

网友:
楼主这样修机成功率低

网友:
电容换了还漏电吗

网友:
希望楼主在维修时可以把分析过程写出来就更加方便阅读了

网友:
产管指MOS管,那问题来了,紫色陶瓷电容异样是怎么个异样法

网友:
应该用万用表量下  看看   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