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路由器几个Mac地址

楼主(2015-05-23):
路由器几个Mac地址,为何LAN口的Mac地址,WAN口的Mac地址不一样。

网友:
网关要改吧。。。

网友A:
一个路由器的,一个电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路由器的,一个电脑的

如果多了电脑连接路由器 ,那不是要很多的MAC。而且进路由器看LAN口Mac和本机Mac不一样

网友:
路由器的内网外网接口相当于两个网卡分别负责内网和外网。而每个网卡都对应一个MAC,,

网友:
学习了,我只会在克隆mac地址里查看路由器的ma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