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DR5.3能在WIN8下使用吗?

楼主(2015-05-23):
为什么我打开就提示

网友:
WIN8可能不支持呗!

网友:
第一句是:您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
第二句是:不能改变可见......我也不懂,哈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网友:
没试过 应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的确以管理员生份运行后能进入软件,但使用里面的功能还是提示privileged instruction(特权指令),听别人说只有在XP下才能用

网友:
32位可以支持的。64位好像不支持,没试过,不确定。

网友:
只试过WIN7  32位可以、64位不支持……

网友:
这个软件挑主板挑系统,我的三代G41,二代G31主板都不能正常运行,p43主板没问题。

网友(2015-06-28):
ADM785主板,WIN7 32位可运行。应该AM2 ,AM3的主板都能用吧。

网友:
建议还是XP的

网友:
可能不支持WIN8,没试过,不清楚!

网友:
这个软件在G31/G41主板上运行,xp。win7 都是错误寄存器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