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3V5V维修

楼主(2015-05-25):
型号:TERESA20

(因为这片板子是前面学长修过的,上面写着CPU供电芯片坏,无此芯片更换,所以只修了3V5V,还请见谅)
拿到板子首先检查外观,一看就傻眼了,有很多被焊过的地方,到处是焊膏,看外观是没什么指望了,直接打值吧!
首先是各大电感打值正常;PWM上管G极打值正常;公共点打值,0.001不正常;

公共点对地短路,那说明要么是公共点滤波电容被击穿了,要么是上管被击穿了导致的,那就断开每个供电的隔离点呗!判断是哪个供电的问题,查图后郁闷了,没有隔离点可断

哎!只能拆滤波电容和上管了,接下来就是各种拆,3V5V的、内存、桥、总线、CPU的,突然眼前一亮,CPU的拆掉以后OK了,0.458

既然已经不短了,那就直接上电吧!电流0.002A,测3V5V波形没有,查上下管G极波形也没有,上管D极波形到是出来了

再查上下管G极通电瞬间波形也没有,那就是待机芯片没输出嘛!

从上图可以看出,待机芯片TPS51020要想输出上下管驱动,需要的主要工作条件24脚VIN,再有9脚和10脚ENBL开启,首先是VIN,由公共点提供,20V正常

接下来是ENBL开启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ENBL受控于3个信号,VSUS_ON、FORCE_OFF、+5VAO,控制Q8105这个个复合管得到,检查的时候发现

Q8105这个管子竟然不翼而飞了,本来是去找老师领一个的,可是这么小的管子没有存货,没办法,只能自己改了,如下图,改完以后,ENBL完美出波

这个地方插入一点小插曲,给大家解释一下ENBL的3个控制信号VSUS_ON、FORCE_OFF、+5VAO是怎么得到的;首先是VSUS_ON,这个信号是由EC发出来的

而EC要发出这个信号开启3V5V待机,需要满足的条件有待机供电,复位,时钟,读BIOS程序

看BIOS芯片的供电和EC的待机供电是一个电,可以知道EC是在什么时候读取BIOS程序的
EC复位由EC的待机供电+3VA_EC经过电阻上拉得来的,U2902没装,如下图

那么+3VA_EC又是怎么得来的呢?搜索+3VA

由+3VAO转换得到,接着搜+3VAO,由+5VAO
转换得到

而+5VAO又是由哪里来的呢?看图

它是由待机芯片TPS51020发出来的,那么待机芯片需要的到什么条件才会发出+5VAO呢?这就需要分析芯片的脚位定义了

从引脚翻译和这个表格得到,只要DDR、ENBL1、ENBL2这3个脚其中一个为高电平,VREG5就会输出,而上面输出VREG5的那个图我标识出来的DDR这个脚是由公共点上拉得到的。
接下来就是控制ENBL的另外两个信号了,其中一个+5VAO不必说,已经出来了,另一个FORCE_OFF#看下图

它也是由+3VA得到的,啊!到这里啰嗦结束了,得到的结论是,TPS51020待机芯片要想输出PWM驱动,实际需要3个条件VIN、DDR#、ENBL,在这里特别感谢月饼老师和黄老师的栽培,是你们培养了我这么结实的基础,一叩首,二叩首,再叩首........
既然EN出来了,那就赶快抓3V5V波吧!一抓心里又凉了一大截,连抓十次就出了一次,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接着查呗!既然曾经出过一次,那说明还是问题没找完,仔细观察电路板和图纸

这个地方明显有几个电容、电阻没装嘛!管它三七二十八,先补上再说吧!
随手抓下波吧!没想到啊!3V5V居然完美的出来了,哈哈哈哈,又修好一块。

至此,维修终于完毕,狠累啊!还望各位同僚多多指点,有写得不好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最后给点小分鼓励下吧!!!!

 会员10011772元2023-1-7 22:35

网友A:
恭喜恭喜又修一块,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又修一块,加油!

路还很长啊!我会加油的

网友B:
同桌的你,写得很好,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桌的你,写得很好,向你学习。

我应该向你学习才对,你写的比我好多了

网友:
思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C:
给力条理很清晰赞~

网友:
没什么啦!实地学员都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力条理很清晰赞~

还好还好,认真学习都可以做到的

网友D:
楼主分析的很仔细,同时也为黄总和月饼老师点个赞。

网友:
楼主看的很仔细啊

网友:
没什么啦!修电脑要的就是胆大心细和扎实的基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析的很仔细,同时也为黄总和月饼老师点个赞。

你什么时候也发个贴子!我看好你哦

网友F:
淡定。好好学。以后的路长着了。慢慢起步,楼主继续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淡定。好好学。以后的路长着了。慢慢起步,楼主继续加油

淡定淡定!你也要加油啊!

网友:
x下载分在哪里给 找了半天没找见

网友:
厉害,不像是新手啊

网友:
呵呵这样不就可以提高技术跟经验嘛~

网友:
不错横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 厉害

网友:
此贴怎么可以沉 必须加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什么时候也发个贴子!我看好你哦
早就发了。嘿嘿

网友:
真是未来的希望啊,以后的高手就是这样成长成的。。。相当不错。。有前途。不管如何坚持修完了,大赞。。。

网友:
这样也能精华我也醉了

网友:
公共点断路,烧机不会更快点?

网友:
坑爹任务完成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实地学员挺厉害的
!

网友:
迅维出来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真想去学习学习啊 有机会

网友:
多希望自己什么时候也会用示波器

网友:
这么复杂楼主都搞定了,不愧是实地出来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基础扎实!

网友:
我是来预习下的,下个月要上课了

网友:
比我们师傅带出来的理论是要扎实点。

网友:
公共点短路都是拆电容?不能烧鸡么

网友:
师弟,好好干吧,以后维修大神哦

网友:
基地精英呀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不顶不行!希望楼主出更多作品,真是名师出高徒!

网友:
我就是想知道你这个复合管拿什么关注才改的?怎么样连起来?

网友:
不错现在示波器越来越使用了!!

网友:
值得学的经验基础

网友:
还是基地能真真正正的学到知识。拜读了。

网友:
楼主的基础工不错 希望到三期水平又快速提升

网友:
基础很扎实

网友:
楼主辛苦了。写了不少字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值得学习!示波器

网友:
思路很好,向你学习

网友:
确实厉害,一点都不像个新手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很好,能一起把图纸一起分享下就更好了

网友:
精华帖。学习了。。。可是楼主。我有个问题请叫。复位和时钟怎么测量啊。我用万用表有的时候测的为0,或者0.1几的电压。复位和时钟有固定的电压吗 ?用万能表测还是 菲得打波。怎么测量复位有了。时钟正常呢 ?谢谢。

网友:
基地又出一大神!!!!

网友:
电脑要的就是胆大心细和扎实的基础

网友:
你换了什么元件说清楚

网友:
必修课呀,这

网友:
上次遇见了一个 没有修好

网友:
早知道我以前就不去实物店里面学了技术没有学到现在开店了又没有时间去学了后悔啊

网友:
全部看完 真的不错 加强点就可以出师了

网友:
新手如此思路清晰,不易啊,难得,太支持了。。。LZ那可真是做事相当细心啊。。。

网友:
你让我惭愧了 我都没有发过那么详细的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很厉害啊大神,请多多指教小弟,小弟今天刚刚到迅维实地。

网友:
哪个黄老师

网友:
你花了多少时间啊

网友:
很牛啊 继续加油啊

网友:
学长厉害 学习了不少

网友:
学员工地扎实啊

网友:
人为的故障吧,这么多

网友:
写的很好 很认真  学习了

网友:
实地学员 就是厉害

网友:
能改电路了,可以了啊

网友:
学习了    不知何时修的到

网友:
厉害,关键是写的清楚,文笔好。

网友:
看得都晕了

网友:
这样的二修机楼主都能能好  佩服楼主的耐心啊

网友:
管子改的很漂亮嘛,思路很清晰。

网友:
有时间也去一下实地

网友:
真详细呀 收藏了 慢慢研究

网友:
高手啊。。。。。。扎实的基础功啊。。。

网友:
师傅都没这么仔细教过我!她说她也不会

网友(2015-07-08):
  学习了   思路好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