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9 打印机 碳粉不足问题,

楼主(2015-05-23):
打印机屏幕上一直显示,碳粉用尽,换芯片也不好事,应该是什么原因呢
芯片

网友:
你说的是富士施乐的 机器吧, 这个机器一般换芯片 就没问题的,你还芯片还是不行,是不是芯片还是有问题,再换一个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