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系统啊,崩溃了。。。。

楼主(2015-05-23):
谁有fat32 系统 分享下,救命啊,帮用户电脑税控机器系统干崩溃,系统就得fat32的 ,,,,,,,,,,,,,,,,,,,,,,,,,,,,,,,,
电脑

网友:
不明白,FAT32是硬盘的一种分区形式,跟系统有什么关系?如果确实要FAT32,不是就在格式化里选就行了,如果现在下载的克隆系统都是NTFS格式的话,那你只有装完整安装版的系统了。

网友:
FAT32是系统C盘的分区格式,重建主引导记录时更改下就 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