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Y460独显改集显的建议。

楼主(2015-05-24):
前几天接了个客户修的Y460 这个机器是I5的处理器 搭配ATI216-0772000的显卡,是大显卡。问题是开机不显,完成报价后 果断拆机加焊显卡,因为客户长期未做清洁,导致显卡加焊无果,给客户打电话建议换显卡,但是客户很酸 又出不起钱,就说,就修,修不好就算了,这下无语了,没办法 只有看看能不能改成集显试试,在论坛上面看了很多这个机器独显改集显的都需要把显卡拆掉  我觉得太麻烦了。后来在这个位置 把这两个耦合电容给取了 就好了,其他什么都不用做,不要问我为什么,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拆了这两个电容以后就可以正常开机,只是在设备管理器上面找不到独显而已,希望对以后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有用。附上显卡型号

 会员1943932元2022-12-30 12:44
 会员2415432元2022-10-14 16:27
 会员10822元2022-10-6 17:57

网友A:
就去掉这两个电容就可以了吗,有没有看图纸,这两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
去掉一个行吗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下效果咋样

网友:
这要是可以的话,哪真是好贴啊。谢谢分享!

网友:
如果遇到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经验    让同志们少走弯路  谢谢

网友B:
楼主取掉的是其中的一组数据通道。这么说取掉任意一组PCI-EX16的数据藕合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这俩个电容管的是什么作用取掉对机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C:
去掉一组数据,让BIOS找不到显卡?BIOS不需要更换?

网友:
先保存下,下次试一下

网友:
下次有遇到要试一下了

网友:
这么神奇啊。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去掉这两个电容就可以了吗,有没有看图纸,这两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既然说是耦合电容,结果就明示了,就是起到了耦合的作用

网友:
楼主怎么找到这两个电容,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D:
Y450的可以吗?有台Y450的显卡坏了想改集显一代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取掉的是其中的一组数据通道。这么说取掉任意一组PCI-EX16的数据藕合电容就可以了,

理论上面是这样的,下次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一组数据,让BIOS找不到显卡?BIOS不需要更换?

不需要的,直接就可以开机。连驱动都不用打

网友:
下次遇到了也试一下看看。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取这两个电容的就可以的

网友:
这两个电容是检测显卡是否存在,检测不到那就开启集成显卡!!!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一下

网友:
其实就是断开了显卡到CPU,导致抓不到显卡

网友:
断开独显供电就OK了

网友:
以后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独显的耦合电容。你看正好是16对。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这种方法的,随便试的还是怎么

网友:
不用再添加其他元器件吗

网友:
保存了 下次试试

网友:
断开独显的电源不行吗?

网友:
真厉害,好几百块到手

网友:
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以前都是取显卡换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如果能提供电容的位置号就更好了!

网友:
这方法确实是简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真是一个好办法,收藏了

网友:
感兴趣楼主是怎么想到的拆这两个电容的?

网友:
俺现在遇到一个不认独显的 真悲剧

网友:
独显改集成显卡比较到位 成本低呀

网友:
一试就成功了。我这个是显卡下面腐蚀了电路。 这样改集显 简单方便

网友:
断掉供电不是也可以么,弄的这么麻烦。

网友:
这方法好呀!不用拆独显芯片了,省了麻烦,杜绝了引发其它故障的可能。

网友:
改成集成的显卡吧

网友:
噢 就是把PCIE的耦合电容去掉了呀

网友:
拆掉那个位置的耦合电容啊?

网友:
直接把独显供电电感去掉就好了

网友:
我记得取掉L17也可以

网友:
华硕的主板 就没这么好命了

网友:
来自: 浙江宁波
唉,改了下,没用,我是y460p,可能是其他问题导致不显把

网友:
这个可以有,我们以前都断工电的

网友:
这也太强大了吧,楼主是怎么想到的

网友:
两个电容 两个电容 两个电容就行了
你狠

网友:
楼主厉害啊 不过我比较想知道原理诶

网友:
我也改了好几个了,还是建议拆掉比较安逸啊,一劳永逸,坏显卡不拆掉还继续在耗电,影响机器散热,拆了有利于改善散热,I3的一代CPU本身功耗发热很高。。。。。要是I5一代发热更厉害。。。要不拆掉几相供电也OK,

网友:
你可以试试直接断开显卡的供电电感,翘起来 或者拿掉。也达到屏蔽独显效果,分分钟搞定

网友:
下次遇到就试试这么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一组数据,让BIOS找不到显卡?BIOS不需要更换?
这又不是跳过板载内存 不需要设置的,直接干掉 最多更新下核显/集显的驱动

网友:
我一般都BGA掉了,下次可以尝试下

网友:
改信号把显卡的所有供电都关掉,这样又节能,电池用的时间长。

网友:
这会还真没试过,下次弄弄看的,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 会让同行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方法挺好 省钱省事!!!

网友:
这种方法不是万能的,遇到过显卡坏拉低复位信号,这样做就不行

网友:
其实断得独显的供电不就行了,这样还要安全一些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兄弟,你胆子也太大聊吧

网友:
这不是到CPU的吗

网友:
独显的那边供电不要断开吗? BIOS 也不用刷吗?

网友:
太好了,省下不少心思了

网友:
好经验,下次修到显卡坏掉的直接试一下。

网友:
哇 论坛里高手如云啊 但是该集显客户同意吗

网友:
还可以这样修,不错,我是来习的

网友:
晕,去掉那两个就可以了。经验啊

网友:
直接去掉电感就行了啊

网友:
吧电容的PDF页面附加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直接把显卡供电的电感去掉就Ok了。

网友:
我试过把独立电感拆掉,能亮但是LOGO后掉电,后来拆掉显卡芯片OK。

网友:
论坛上的都些的太繁琐了,上次遇到一个直接去掉显卡供电上官也O了

网友:
修过几台都是不稳定后来直接改集成的了

网友:
高手啊。我的现在花屏,换了显卡也不行

网友:
谢谢分享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真的假的 这样行吗?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不就行啦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啊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耦合电容,应该是有一排的,作用是连接显卡与CPU的数据连接,如果断掉一个,导致数据无法传输,也就不认显卡了

网友:
这种显卡很容易坏的

网友:
收下啦对于不认钱的客户只能这样了

网友:
应该是耦合电容

网友:
楼主你怎么做到的

网友:
好方法,只要显卡本身不短路应该都能这样改

网友:
找份图纸看看电容功能,得到结果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Y450的可以吗?有台Y450的显卡坏了想改集显一代的CPU
那你试一下不是更好,这又不会损伤主板,要是行,把结果发上来,大家给你加分。。。。

网友:
这个真不错,谢谢了。

网友:
楼主这个经验可以广而推之吗,凡是独显改集显,去耦合电容即OK吗?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这方法可取 论坛高人多啊

网友:
这种办法应该不值得推广,还是段供电靠谱

网友:
昨天按你的方法 试了下 显示是有的 设备管理器里已看不到独显,但是屏幕 分辨率调不上去 只能调到1024*768 正常要上到1366*768才行 (我的机子独显是可以显示的 我只是刚好修到这机器 验证下 看来还是不全面)
你吧bios 刷下看看 我 一开始 断开 点不亮的屏幕 外接都没有 后来刷了bios 在断开
详情

网友:
这绝对是好东东,收藏了,谢了

网友:
应该是去掉这几组的任意一个耦合电容都行的吧。。

网友:
楼主是怎样找到?

网友:
太给力了 就是想知道下原理

网友:
是不是说,随便取2个耦合 还是只有那2个才行 ,就不知道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 兄弟 一般我都自己拆 还单着掉点的风险

网友(2015-08-24):
我记得这型号改不了吧

网友(2015-10-26):
是 N卡 的 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