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G硬盘各种软件扫描无坏道就是GHOST系统后重启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5-05-24):
500G硬盘各种软件扫描无坏道就是U盘PE分区后GHOST装完系统后重启进不了系统

网友:
     引导区出错了所有不引导!  把引导区修复下就OK了

网友:
用原始镜像安装,别偷懒

网友:
进PE修复下引导试下!
还有看下系统分区有没有在激活状态,也就是活动分区

网友:
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子上做系统才能证明这个硬盘没有问题

网友:
先用PE修复下开机引导,不行的话,装个原版镜像试试

网友:
1,修复引导
2. 激活磁盘活动目录

网友:
硬盘的模式没有设置正确也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出错信息是什么,应该引导扇区有问题

网友(2015-12-15):
修复下引导看看,不行换个版本的装下看看。

网友:
我遇到一次,重建MBR. 把主分区取消后重设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