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坏道重装系统n次都未能成功

楼主(2015-05-24):
硬盘无坏道重装系统n次都未能成功

网友:
用安装版试试

网友:
把硬盘接到另一台正常的电脑安装系统试试。不能装可能是主机其它的问题,内存、主板、硬盘数据线。。。。。。

网友:
看看 盘的问题 还是主板问题 还是安装方法问题  确定了 再问    换过盘试过了吗

网友:
看看硬盘能分区不,有的硬盘分完区不能保存所以系统装不上

网友: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一定就是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能分区不,格式化一下看看

网友:
我导入其他电脑的分区表安装成功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问题吧,MHDD扫扫看看

网友:
MHDD扫描上图

网友:
新的电脑主板不支持安装XP,装WIN7就好。

网友:
我上次遇到   把光驱拆掉就好了

网友(2015-07-02):
问题说的一点都不明白,很难帮你

网友:
主板有问题,曾经买过NEC小主机,就是装不上系统,GHOST完,开机过程蓝屏重启,提示文件丢失等等。

网友:
引导盘的问题,修复一下引导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
发表个图片来看看  没图别人也看不懂 也帮不到你呀

网友:
建议把盘换个电脑装下试试看

网友:
确定是硬盘问题吗,有没有换块硬盘试试?

网友:
挂在试一下呀?

网友:
低格一遍试试

网友:
分盘分对没,盘符有没有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