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MX SE维修一例

楼主(2015-05-24):
一张华硕主板

故障现象无复位不跑码

无复位,当然是去测各大供电了,但是此板是VIA芯片组的,供电时序不太清楚,只能先目测了,发现这里有两个场馆烧毁了
果断更换,再上电,跑马了

接显示器,亮机了

进系统测试,发现还有问题,网卡灯不插网线也亮,且本地连接一直显示在已连接状态

插入网线后也不能上网,判断网卡损坏

更换后,网卡灯正常了,也可以上网了。OK,此板修复

网友A:
这里损坏的MOS管可能是管理桥供电工作的,建议更换下对应供电管理芯片,不然还会出现二次故障,场管烧毁的话,一般芯片驱动输出引脚对地阻值也会短路,此引脚正常测量是几百多欧姆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损坏的MOS管可能是管理桥供电工作的,建议更换下对应供电管理芯片,不然还会出现二次故障,场管烧毁的 ...

PWM电路中场馆损坏要更换控制芯片,但这两个场馆是用比较器LM324来控制的,324一般不爱坏,这两个场馆损坏应该是温度过高造成的。

网友C:
老师你目测的是哪里的MOS管???烧成什么样了??都能目测出来了!!

网友:
嗯,学习了,有明显的问题还是容易下手的

网友:
故障明显维修较容易,感谢分享

网友D:
哪个场管坏了,也不拍张相片。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主板有个通病就是给桥供电的mos管易坏。华硕很喜欢用324供电,mos管温度较高,很容易坏,华硕还爱用不靠谱的9915/9916 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你目测的是哪里的MOS管???烧成什么样了??都能目测出来了!!

桥供电附近的,场馆表面已经烧了一道沟,且场馆附近的PCB已经烧黄了,目测出来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个场管坏了,也不拍张相片。

拍了,没仔细看吧,给你来张具体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WM电路中场馆损坏要更换控制芯片,但这两个场馆是用比较器LM324来控制的,324一般不爱坏,这两个场馆损 ...

你说的温度过高应该是本身散热性不良引起的,当MOS管短路击穿时候,其本身工作电流就会超过额定值,要是LM324损坏的话,一般会引起正向大于反向引脚输入电压,输出端没有电压产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师你目测的是哪里的MOS管???烧成什么样了??都能目测出来了!!

桥供电MOS管,本身烧毁的话,一般引脚对应焊盘也会烧毁,上电工作会严重发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供电MOS管,本身烧毁的话,一般引脚对应焊盘也会烧毁,上电工作会严重发烫。

焊盘倒没看到烧毁,工作发不发烫倒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倒没看到烧毁,工作发不发烫倒没注意

焊盘烧毁一般本身对应相连元器件短路引起,这里场馆击穿一般也会引起S级输出大电流烧毁对应与滤波输出电容线路,PCB已经烧黄一般铜箔层就会出现断线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温度过高应该是本身散热性不良引起的,当MOS管短路击穿时候,其本身工作电流就会超过额定值,要是L ...

说的用问题吧,正相输入端大于反相输入端会造成没电压???正大于负,输出高电平,正小于负,输出低电平!!你好好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LM324 输出引脚对地阻值短路情况,这里LM324输出引脚应该有通过上拉电阻连接MOSG级进行工作的。

你没说清楚,这回说清楚了,324的工作原理,不能搞混了,不能误导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烧得洞穿了么?这么高的电流。。。

没烧洞穿,就是场管表面烧了一道坑。烧坏的原因应该是温度太高导致的。华硕就是喜欢用324控制场馆降压,导致发热量大,易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4内部其实就是运算放大电压比较器组合的芯片,其本身输出电流值比PWM输出要小,相当于MOS管工作处于线性 ...

对的,PWM方式的供电场馆都处于全导通状态,发热很小。但是用324驱动就会使场馆处于半导通状态,DS级之间电压差过大,产生的发热就会使场馆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MOS管处于全导通状态,相当与本身内部晶体二极管正负两极没有存在一定阻抗,DS级等同于一条导线,场 ...

对的,如果DS级之间电压差过大的话,那么场馆的损耗也会变大,这部分损耗就会变成热量,导致场馆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