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bios转移的帖子---饼哥也在后面评论过

楼主(2015-05-24):
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维修师傅发了一个帖子,是关于技嘉主板bios维修的,具体是用镊子短接某两个脚,这个帖子我没有收藏,也找不到了,有知道的友友们能不能向我提供下链接,饼哥在后面解析说这个是把副bios资料转移到第一个,这么好的贴没有收藏,可惜了,知道的相告下,万分谢谢
技嘉主板

网友:
我也见过,好像说了三种方法,我现在最常用的就是不拆机15秒恢复,要不然就是对换主和副BIOS

网友:
我记得那个文章,主bios第八脚短接副bios第一脚,但是我不知道详细的作法是怎样
不拆机15秒恢复是怎样阿??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赶紧的找出来吧 我这边都是技嘉的板子

网友:
短接主bios的1、8针脚,然后开机就可以启用备用bios

网友:
还能这样的?收藏下了

网友:
那个短接的就不要去想它了,不一定行的。
最好还是刷BIOS或者有两个BIOS你可以直接拆掉一个来测试。

网友:
可能就是给BIOS放电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