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电脑和硕G41主板,南桥发热,10秒就烫手

楼主(2015-05-24):
主板各项供电都正常,插外接显卡点亮正常使用,南桥发热烫手。用集显,仔细看显示器有明暗变化,显示器指示灯变绿,点不亮,求维修思路,
g41主板

网友:
查南桥的供电全都正常吗 ?板子的USB接口都正常吗?

网友:
外接亮集显不亮,,那是北桥有问题,,南桥发烫正常,,G41的南桥本来就很烫!

网友:
945-G41大多南桥都很烫的

网友:
看南桥是否短路先吧

网友:
南桥电压正常吗?

网友:
南桥发烫,有可能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南桥挂的多呀,

网友:
如果南桥供电正常还发烫就是南桥坏了。量一下南桥供电的滤波电容是否短路。

网友:
量一下主板的VGA接口的1.2.3脚(RGB)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大约500欧左右,要下了下拉电阻再测试哟,如果偏大,才到北桥有断线,或者是北桥空,如果偏小,则有可能是北桥断路了,但还是要量一下这三个脚的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南桥烫手 肯定是不正常的。。。估计南桥缺电压或有微短路,,查查供电是不是没 或者偏高。。

网友:
测了后面4个USB接口,其中有一个USB接口数据线对地打值为无限大和240,看样子南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