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 维修

楼主(2015-05-24):
三星q470  故障 加点不亮  spd 有波形   换内存ok  装机测试 ok
上原来内存不亮  换新的也不亮
故障出现:3代1g可以正常使用  3带4g 不亮

刷bios 解决

网友:
此bios 刷机不可以使用  同型主板换bios都不可以哦  必须修复之前的bios   下面是我修复的bios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bios故障太多了,

网友(2017-08-07):
不能用  刷上去直接不触发了

网友(2017-11-26):
刷上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