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求助 ATX电源中为什么辅助电路变压器直接大电容正负

楼主(2015-05-24):
小白求助   在ATX电源中!辅助电路中PWM(如AZ7500)中VCC供电是由辅助提供!经测量发现辅助电路中的变压器是直接与两个大电容相通的!不是说变压器只能交流电有效的吗! 请指教

网友A:
变压器除了交流电有效外,脉冲电也有效,辅助变压器初级应经开关管才到大电容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除了交流电有效外,脉冲电也有效,辅助变压器初级应经开关管才到大电容负极。

谢谢!ATX辅助电路中变压器的一边就是直接大电容的!用万能表测是相通的!乍回事

网友:
楼主需要认真学一下开关电源的基本原理............

网友(2015-09-13):
楼主多看看这方面的知识,有开关管控制变压器导通断开(脉冲电压)

网友:
劝你还是别学了,学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