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 集显主板,不出CPU供电 95831

楼主(2015-05-24):
BIOS已刷过,去掉24脚电阻,CPU供电有,95831也换了两个
备注:已购买全新PCH,等待结果吧

网友A:
这芯片容易坏  条件满足没供电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容易坏  条件满足没供电就换了

兄弟,我已经换了两片

网友:
新手,帮顶。。。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cpu换了试试

网友B:
嗯  都 是这东西 爱坏 我都换个一次

网友:
CPU换了,南桥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都 是这东西 爱坏 我都换个一次

是呀,断开24脚电阻,就有供电,想不通

网友C:
看下自带时序图  CPU好像还要收到一个叫VDDPWRGOOD的信号

网友:
这个不好修 我碰到这样的就头痛

网友D:
95831的芯片供电脚全部有电吗

网友E:
芯片的22脚也是供电脚吧?外围条件正常再查下自举升压元件及反馈电路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下自带时序图  CPU好像还要收到一个叫VDDPWRGOOD的信号

桥已发现proc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D:
95831的芯片供电脚全部有电吗

供电正常,断开24脚电阻,CPU有供电

网友:
24脚电阻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的22脚也是供电脚吧?外围条件正常再查下自举升压元件及反馈电路吧。

断开24脚已能正常供电,然后又再淘宝买了BIOS来刷,一样

网友:
去掉了,只跑到0.5a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已发现procpwrgd

PROCPWRGD出来是H_CPUPWRGD        vddpwrgood是PM_DRAM_PWRGD和ALL_POWER_OK相与产生的  这个信号也是给CPU的   CPU应该是收到这两个信号才会发出SVID

网友:
引用 网友D:
95831的芯片供电脚全部有电吗

22脚有电没

网友F:
有的,19V,正常

网友:
是5V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有的,19V,正常

22脚啊  5V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脚啊  5V的那个

有5V供电,~~

网友D:
SVID没波 打打值 看看是不是有断线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VID没波 打打值 看看是不是有断线啊

无波,只有直流信号 1.05v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其他供电没有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波,只有直流信号 1.05v

好像有个VCCA供电  正常不

网友:
0.85V已正常输出

网友:
BIOS没波型,先多几个刷BIOS。不行换个EC看看

网友:
这个芯片很少坏吧

网友:
这芯片...  先换再说  我这都有3个4个备着的

网友:
这板现在很便宜  也就350元而已。成本精力太大了  直接换板吧

网友:
更换了PCH  HM65 故障依旧,谁有这块主板的集显BIOS

网友G:
有开启,没VID就看CPU和桥条件,还有一定要测芯片是否真正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开启,没VID就看CPU和桥条件,还有一定要测芯片是否真正焊好了

芯片肯定焊好了,现在BIOS无波型,95831  4脚也无波型,但是桥已发PROGPWRGD了

网友:
南桥有问题也有可能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y要和CPU正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