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掉电

楼主(2015-05-24):
联想V460复位后掉电反复重启

网友:
刷bios
刷bios

网友:
联想460的BIOS是容易坏的

网友:
看看是那个铁壳

网友:
都到复位后了 刷BIOS吧 能好

网友:
如果可以还是拿去维修点修吧,要不换新的好

网友:
LZ是做维修的吗  故障描述不清楚啊

网友:
主供电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我这也有台反复掉电 刷BIOS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