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型号A52J 不开机

楼主(2015-05-24):
华硕A52J
笔记本
,开不了机,不通电,都是开机瞬间,光驱灯要亮下,求维修意见
目前全部拆了 做了清洁 没上光驱 硬盘 电池 插上电 再取下 发现硬盘指示灯闪下 其他无反应(屏幕不亮,电源指示灯不亮,风扇不转,但处理器这些有温度)
开不了机

网友:
送维修吧 应该是你拆了没有小原件掉了

网友:
查查各供电全都出来了吗?应是缺电压引起的掉电。先打一下阻值。

网友:
没拆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网友:
论坛去搜搜应该有通病

网友:
A52待机1.1VSUS滤波电容通病

网友:
后面我找了一个小弟 有一定的维修基础和经验 他单独测试CPU和显卡 都正常的 笔记本一接电,就自己通电,但就是不显示,指示灯也不亮,最后提出需要更换主板

网友:
查一下吧 说的好笼统 最好开头来

网友:
像是哪里有短路了。

网友:
亮一下说明已经进电

网友:
看下是那个电压没出来 能自动通电不显示可以是供电不够 或者桥 显卡 BIOS都有可能

网友:
送到专业维修的地方看看吧 整不好板子废掉了

网友:
要想做好维修就得知道,待机是什么,能不能触发,亮机了么,各个电路理论思路是什么,像楼主这样笼统的得加把力啊

网友:
我修的这个好像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