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不触发

楼主(2015-05-24):
同题,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是开不了机,看了看,不触发,换了电源故障一样,他说放了一段时间没有用,想打开来用,就开不了机了,放电也不行,绿线接黑线强开了,可以点亮,这是什么问题呢,求指教

网友A:
开机电路出问题了呗!IO,南桥的待机条件查一下。

网友B:
强制开机能进系统??什么逻辑、。

网友C:
查查待机供电吧!开机针脚电压正常吗?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D:
强开能显示,应该是先按了开关了,io的开机条件慢慢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制开机能进系统??什么逻辑、。

强制开机能点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开能显示,应该是先按了开关了,io的开机条件慢慢查吧

。。。哦哦   Thank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待机供电吧!开机针脚电压正常吗?晶振起振了吗?

正常啊  开机脚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电路出问题了呗!IO,南桥的待机条件查一下。

恩恩  知道了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有图纸没??传来分析一下!!

网友:
待机电路是否正常先查查

网友:
查查待机供电吧!开机针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开关到绿线似乎线路有问题

网友:
查触发电路呀。

网友:
IO   和桥的问题大些

网友:
强制能开机?最简单的方法首先看CMOS跳线是否跳错,再量CMOS电池电量是否符合要求。如果这些没有问题,再查开机电路。

网友:
这个按开机时序查查吧

网友:
打一下绿线的对地值,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2016-09-04):
查绿线到IO的线路是否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