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550 I3 EC BIOS开机几次就坏了

楼主(2015-05-24):
此机每次刷EC BIOS 就可以用了,隔天就坏了,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问题阿, BIOS芯片换个一样

补充内容 (2015-5-26 09:03):
已修好了,换PM55的晶振

网友A:
桥有BIOS没 一起刷啊

网友B:
这种还是不好弄哟楼主有没有换个BIOS芯片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桥有BIOS没 一起刷啊

没刷,要一起刷吗

网友:
换个芯片刷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是不好弄哟楼主有没有换个BIOS芯片呀

换过一个也一样

网友:
我现在刷了EC BIOS ,可以开十几次机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刷,要一起刷吗

最好一起刷

网友:
未必就是BIOS的问题吧?查查EC有无虚焊的。

网友:
桥跟CE一块刷看看行不行

网友D:
坏是芯片坏还是芯片的程序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是芯片坏还是芯片的程序坏呢

程序坏,现在又不触发了

网友:
换个BIOS版本试试

网友:
刷BIOS好了吗,楼主

网友E:
会不会是你取下BIOS的时候风枪热到了周围的小件。。。这个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网友F:
bios的3角经过10k电阻接地 把原有的3.3v上拉断开就好了。这个是锁定角 经过电阻接地 写保护 程序就不会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你取下BIOS的时候风枪热到了周围的小件。。。这个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不触发时,加焊了BIOS和EC周围了,晶振也换了

网友:
还没好,现在不触发时,EC不发出MAINON

网友C:
引用 网友F:
bios的3角经过10k电阻接地 把原有的3.3v上拉断开就好了。这个是锁定角 经过电阻接地 写保护 程序就不会坏了

好的,明天回去试下

网友:
ec拖下,桥干下再试试,不要在一个点上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明天回去试下

好用记得加分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朋友们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此机修好了,查桥的条件,原来是桥的晶振不良了,换了一个,试了两天都可以开机了

a550 i3 u24.zip

32.08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EC

a550 i3 u40.zip

1.17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PM55

网友:
原来是晶振坏了

网友G:
换的晶振 那与BIOS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的晶振 那与BIOS有没有关系啊

两个BIOS我都刷过了,开几次机,冷机就又开不了,后来查到是南桥没发出SUSC#,SUSB#,查南桥的条件,就想到晶振了

网友:
刷BIOS 好了应该是主板遇热了就可以开机了 ,碰巧是刷了BIOS 要加热主板!

网友:
{:4_93:

网友H:
原来晶振问题   晶振不稳定会丢BIOS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原来晶振问题   晶振不稳定会丢BIOS吗

每次随便刷了那两个BIOS 的一个,都能开几次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次随便刷了那两个BIOS 的一个,都能开几次机

上次有一台联想F41A,也是刷BIOS都能用,过几天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是芯片坏还是芯片的程序坏呢

有没有换一个版本,还有可能最终本身不是bios程序问题吧?

网友:
能说说你是怎么发现PM55晶震么?

网友:
以前我遇到过联想跟你一样的问题。不过我没那么好运。最后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
这个只能时序慢慢查

网友:
我手上现在有个bga加热hm55就有待机的,换hm55都不行,正考虑hm55周边元件问题。。

网友:
修这样的机器有点无语

网友:
那个应该很少坏吧

网友:
这个值得借鉴

网友:
  正好碰到相似的问题

网友:
原来桥晶振坏了

网友:
晶振会导致BIOS程序出错呢  可能还是晶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