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短路怎么检修

楼主(2015-05-24):
新手修电源”保险丝爆了,整流二极管,一组二个二极管短路,后来我从别的电源板上换到四个整流二极管全换掉了,串个灯泡测试,一通电,灯泡就通亮。这是高压部分短路了吗?应该怎么检修啊?

网友:
400伏的滤波电容漏不漏电?开关管击穿了吧!你都没查到位。

网友:
这些也没什么有什么异常,

网友:
我把四个换上的二极管换上个整流堆就好了~!!

网友:
串灯通亮!检查二极管四个,大电容两个,开关管三个(辅助电源和主电源)。

网友:
楼主用二分法先区分主电源还是副电源短路.................

网友:
普易达atx-368a电源电路图

网友:
楼主 是不是二极管方向弄反了

网友:
短路的话建议从高压的整流电路开始检查起,再到开关管,辅助电源这几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