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惠普g42温控芯片

楼主(2015-05-24):
前几天,笔记本突然发生了开机掉电,然后再次启动时就会提示超90度,进入过热保护,周而复始,每次连桌面都进不去,风扇就开始狂转然后掉电。后来清灰,重涂硅脂,刷BIOS等等都弄过了,问题依旧。后来直接拆了温控芯片,然后正常了,不过用了几天发现没了温控之后风扇转的很慢,开鲁大师做温度测试,显卡都到95度了,风扇依旧慢慢悠悠转,各位大神能不能支个招,该怎么办?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转起来?

网友A:
   可以啊直接接个5v   就可以啊    那风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直接接个5v   就可以啊    那风给力啊

我并不是什么维修高手,也不懂电路,温控都是看网上的图片,暴力拆掉的,这个直接接5v该咋弄呀大哥。

网友:
还是买个温控芯片装上吧,拆掉估计以后温度太高就不保护了

网友:
把风扇电压接个5V

网友(点评):
三根线该怎么接?

网友:
直接风扇红线接USB的5V  黑线接地就好

网友(点评):
黑线接地?怎么接……

网友:
直接风扇红线接USB的5V  黑线

网友:
拆了温控芯片很容易烧CPU

网友:
换散热铜管

网友:
三根线的 接一个地 接一个供电。5V那边加电阻或者二极管也可以

网友:
把风扇的中间线去掉 风速最大化

网友:
还是散热这块没有做好或是有问题,不要去搞温控这块,不然坏的更大

网友:
红色的线接个5v就行了

网友:
检查风扇的黄线有没有问题,电路是否畅通?

网友:
加我QQ 我教你   2632877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