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单独显ATI内屏无显外接显示正常成功修复

楼主(2015-05-24):
同行拿来个Y460P说是外接显示内屏无显示放我这修修,接电源一看还真是内屏无显外接正常。同行留机走后拆出主板接好屏和外接显示器开机测试都显示正常呀内外都有显示了机子有拆过难不成是没装好壳子?开关几次内屏都有显示后放进壳子里测试内屏也有显示。纸
装上C壳后一开机XXX的内屏又无显示了取下C壳开机一切正常,反复测试都是这一个样恶心的不行了。只好把C壳有金属没有贴纸的位置全给贴了胶纸装好C壳开机几次内屏显示完全正常,机子开着放那一个小时后关机再开都正常。第二天拿出来测试显示也正常打电话同行拿走了。过一天后同行电话打来说又不显示了

机子再回到手中拆出主板怎么测试内屏都不显了外接显示器有显,没办法找电路图查查电路吧。论坛找了一圈说是板号:DAKL2FMB8F0下来打开一看全是KL2D 不过电路相差不大元件标号一个都对不上。。。找电路图时也看到好些人都修到这个问题没有见有人修好的。还有个人显卡换了4片显卡桥也换了还是内屏不显,一看到心都凉了半边被吓到了不会我这台机也要这么郁闷吧想想都怕了还是不想了

打开电路图从屏接口开始图:1中查到LCDVCC无电压 到图:2中开启信号INT_LVDS_VDDEN无电压 INT_LVDS_VDDEN对地有阻值应该就没断线
这个信号直接是到桥的中间没有元件后面的+3V +5V 都正常有。到4脚5脚时INT_EDIDCLK有2.4V到1.8V变动电压应该有3.3左右的吧,开机有电压变动也不能说明这电压不对再看INT_EDIDDAT时有问题了一直都是0V从无电压变动总算是找到一个问题点了。

INT_EDIDDAT直接来到桥中间也无任何元件对地阻值有700多红表笔接地情况下测的数字说明线也没断线呀。
再看图:3 接点 T40 L_DDC_CLK  接点K47 L_DDC_DATA 的下面T45 L_CTRL_CLK   P39  L_CTRL_DATA  分别外接上拉电阻2.2K由+3V供电。这下郁闷了电路图的元件标注都不对的呀。桥边上和反面那么多的电阻是那个呀找了老半天没有找到

又回到屏接回来了会不是是屏线问题呢?测试一通屏钱都是通的。看着个接口想呀想突然想到不是那个INT_EDIDATA无电压吗?先不管他桥内是个什么情况我反过来从屏接口这在5脚边上有个测试点放个2.2K上拉个+3V让INT_EDIDATA有电压先。边想边搞起来如图:4接好线后上屏表笔放在红图测试点上开机后电压3.2V到1.8V间有变动内屏亮了。。。再次测测INT_EDIDCLK时电压也是3.2V到1.8V间有变动了。。。看来这样子也行呀
图:1

图:2

图:3

图:4

后面这些照片是测试正常后的内外屏正常显示

网友A:
Y460P的闪屏修过没?

网友B:
主板检测码片的上拉电阻坏了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Y460P的闪屏修过没?

闪屏没修到过。。换屏试试看不行的话再查LVDS_BRIGHT_PWM  GFX_PWR_SRC  INT_LVDS_BLON  LCD_BK_OFF# 这几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闪屏没修到过。。换屏试试看不行的话再查LVDS_BRIGHT_PWM  GFX_PWR_SRC  INT_LVDS_BLON  LCD_BK_OFF# 这 ...

这么复杂 A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检测码片的上拉电阻坏了是吧

应该是虚焊了。只有参考电路图找不到电阻在那里只好反着来了

网友:
INT_EDIDATA问题?

网友:
是的。INT_EDIDATA到桥外部P39接点的2.2K上拉可能有问题。找不到那个2.2K所以试着从接口处上拉3.3V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跑信号...  对显卡信号不了解呀  一般换了不行就算了...

网友D:
屏幕反馈信号的事     一般在屏口取3.3连过去就能用了

网友E:
说到底就是缺点啊。他要是一直有问题就好说  最讨厌机器有问题已拆出来就不出问题的

网友:
是缺电压。输入法不好用。虽然我承认我只是小学毕业

网友F:
跟之前c壳装不装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G:
这应该是C壳贴上去烧坏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跟之前c壳装不装没有什么关系吧

嗯。跟C壳没关系应该是上拉虚焊了。装壳时动来动去电阻又接触到焊点上。用一些时间焊点跟电阻间阻值过大就完全不通了。我想应该是这样也没找到那电阻在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到底就是缺点啊。他要是一直有问题就好说  最讨厌机器有问题已拆出来就不出问题的

是呀,拆出后又全完正常,根本测不出那有毛病。

网友:
检测屏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幕反馈信号的事     一般在屏口取3.3连过去就能用了

那是二根数据线。读屏信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应该是C壳贴上去烧坏上拉电阻。

不确定是不是C壳贴上去烧坏上拉电阻找不到那个2.2K在那

网友:
这问题也有点奇葩哦

网友:
厉害,换做是我早做显卡了,技术不到位我,唉

网友:
楼主这分析的思维能力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