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升772主板南桥电压没有

楼主(2015-05-24):
其它电压正常。有时通了电数分钟才有时有南桥电压,桥的场管用RT8105控制,用RT9214换没果,查1,4有电压7脚没电压,一路沿7脚向外查相连的K72场效应管芝麻管的G脚,是5V高电平,不正常,测这个管子有时开机时是0.6V低电压导通,拆SATA座向上查通过一电阻再连一个T04 P,跑线路跑主板由东跑到西,由前跑到后有回前,果然在CPU电源边找到一T04 P芝麻管坏,经验证明原来有两组K72和T04组合电路对南桥电压保护

网友:
你拆掉的是MOS还是三极管??

网友:
学习了,真心细

网友:
要我直接换班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有经验

网友:
7脚不是起保护作用的,而是开启该芯片的脚位,通过一个场效应管和一个三极管的组合,使7脚成高阻状态,没有接地,当芯片得到供电后,7脚会通过内部升压到高电平,使芯片开始工作。

网友:
RT81057脚外接K72.G脚接2K电阻一,上一个是TO4,再上又是TO4和K72的组合保护电路,那个是CPU电源边一个普通NPN三极管,我只是一直沿G或B脚向上查

网友:
之前在IO边有上地方掉一个电阻,以为换了可以可还不行,测其它CPUFAN都是10K,,一查电路是SYSFAN、

网友:
最后是哪个管子坏了呢???

网友:
是不是三极管

网友:
应该是场管好着呢,,,三极管有问题了

网友:
很仔细,这都能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