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42G不出DGPU_PWR_EN,修复

楼主(2015-05-24):
这是二修机,上家好像没动过大芯片,拿过来就是:电流跑到0.5A左右定住,实测全板电感 ,除了PL9显卡供电外,其它全出来了。实测芯片的数据如下: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发现没有5脚EN为0V,是VGA_ON通过PR130过来的,测VGA_ON为0V;接着测VGA_ON的来源,是U21过来的。源头DGPU_PWR_EN为0V,往下查DGPU_PWR_EN是PCH桥发出的。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问题来了,BIOS,桥也换了这还是不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再上论坛上看看,还是不知道PCH满足什么条件才发出DGPU_PWR_EN,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接着测了SYS_PWROK:3.3V,PLT_RST#:3.3V,PM_DRAM_PWRGD:0V,H_CPURST#:1.05V,不知道跟PCH桥发出DGPU_PWR_EN,过了2天,在论坛中发贴求助-----无果
没办法找出来以前在网上下的信号资料:

按着上面的时序一路往下测,有的信号好像没采用也不理它,当测到PROCPWRGD转换成H_CPUPWRGD:1.05V,    DRAMPWROK转换成PM_DRAM_PWRGD:还是原来的OV;想想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看着电路图也不清楚为什么没这个信号,然后发现PM_DRAM_PWRGD经过R150另一边还有PM_DRAM_PWRGD_R这个信号,然后试着追查这个

PM_DRAM_PWRGD_R是从U11经过2个电阻分压面来,实测U11,除了5PIN:3.3V外,其它都没有电压,H_VTTPWRGD也是0V,再追查到H_VTTPWRGD是PU999的PG信号,开漏输出,需外部上拉,测PU999都已经正常,PR459,1脚3.3V,2脚没电压肯定不正常,把PR458拆掉,PR459,2脚 电压出来了,那想想应该是PR458另一边把电压拉低,打了一下阻值,99欧有点低,直接把U11去掉,再打阻值500多,直接上电测试,电流上到1.4A左右2次跳变无显,随便找个5脚芯片装上去还是一个,4脚不出电压,把1、2和4脚相连。电流又回到0.5A左右,没办法按图纸上找了个相同的芯片,换上去。OK,电流3次跳变,实测:PM_DRAM_PWRGD_R:1.05V.到这里维修结束

这里有些不明白,看电路图,PM_DRAM_PWRGD是桥发给CPU的信号吗,怎么会关系PM_DRAM_PWRGD_R

希望对大家多多鼓励,加加分,谢谢

网友:
半个小时,没人看,也没人回,自己顶一下!

网友:
厉害    小白学习了

348221773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理论很强大呀 楼主

网友A:
没几个能懂这么多的,现在好多都是三板斧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几个能懂这么多的,现在好多都是三板斧的技术

兄弟想多了,我也是三板斧的技术!

网友:
我从迅维网的笔记本维修不是事里,看到DGPU_PWR_EN#信号的发出,只要满足PCH供电正常就会发出,看来书里写的有点问题,从你修好的结果看,CPU要收到DRAMPWROK,,PCH才会发出DGPU_PWR_EN,我晕了
还有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此图纸里的@表示元件没安装吗?我见还有"DIS@"或者“VGA@”这些又都是什么意思,如果@表示没装,此图纸里DGPU_PWR_EN怎么变成VGA_ON的

网友:
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