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主板 诊断卡 跑码 31 主板鸣叫一声长鸣,停顿,再长鸣,停顿长鸣循环.

楼主(2015-05-24):
945g主板 诊断卡 跑码 31 主板鸣叫一声长鸣,停顿,再长鸣,停顿长鸣循环诊断卡提示: 查主板上的ROM储存器与控制电路.

BOIS也换过.内存 外置显卡都检查换过.故障依旧?请问这问题是什么引起的.....?

这板子3个千兆网卡.所以大家别和我说换新板......

网友:
这种老板子直接推荐换新机!!不好搞!!

网友:
这个主板好老啊    果断换了

网友:
COMS电池拔了待会再装回去试试看

网友A:
我觉得内存还是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内存还是没工作

电压总线都查了没问题啊

网友:
楼主你把内存拔了看下,过不过内存。

网友:
这麽老的板子还修啊

网友:
千兆卡有毛用,还不如一张pci网卡值钱

网友:
好像是不过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这是特殊主板吧,要么是工控板,要么是软路由用的,没看见有三个千兆网卡吗

网友:
这种 478  的  不是底座  很容易出现 虚焊  接触不到嘛。。

网友:
楼主先查几大供电吧,一步一步慢慢查,,,,,,,,,,,,,,,

网友:
根据描述应该是内存没过。

网友:
945的三个千M网卡,不会吧,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呀

网友:
这是什么主板啊,看起来很老的样子,听这个叫床声 应该是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