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我是小小白 就会点简单的维修。

楼主(2015-05-24):
今天店里一客户拿来了联想的14200 说是摔了的   我接上电源电流到1.18左右 不亮屏  怎么解决呢。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是联想的 14002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内存条松动了亲

网友(点评):
我换插槽试了不行

网友:
那问题就大了 到处都要测

网友:
拔插一下内存,看看有没有掉落元器件

网友:
同是小白。。。。楼主也是做学徒的吗、?一般摔过的你先看看板子有没有变形,掉件  变形严重的基本要换板

网友:
电容摔爆了。。。

网友:
小白一般都是多看,看多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