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18 有声音无显示维修+请教

楼主(2015-05-24):
废话少说吧,直接进入主题。昨天店里来了一台苹果一体机A1418.有声音无显示,苹果一般就修下绿灯不亮和不触发,这种问题是第二台,(第一台是PRO,还放在我桌上呢,一样的问题,屏无供电,HM7X的桥,看了下论坛的帖子,测了下信号,也是桥没发出开启信号,等有桥在试试) 机器拆完先换屏,刚好店里之前有个换了屏的,有个破屏,换上一样,仔细看了下屏幕,也不是暗屏。开始测信号吧,
测升压芯片U9700 8脚和22脚有电压,但是VIN23脚无电压。 此电压由Q9702导通转换而来,测123脚有12V,4脚也12V,难怪了。R9720没装,所以必须由BKLT_SHUTDOWN这个信号拉低进行分压,经查发现此信号由U9700的7脚控制 ,在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查到这个芯片的定义手册,于是找朋友讨论讨论。顺便看了下帖子,发现必须先有VIN才行。这个时候就搞不懂了,芯片不工作怎么拉低7脚呢,唉,头疼,算了,等明天研究研究。等第二天早上一来,先看了下NBA,把精神调整好,哈哈,然后继续开干,一体机维修有个坏处就是你不能把主板拆下来测, ,而且线很短,测了几次后眼睛都花了,腰也疼了,心情也烦躁了。(这个千万不能有,维修的时候最怕这个)既然转换不过去,那我直接把Q9720的5脚跟123相连,把下面两个分压电阻去掉,看出不出来。没想到。。。。 这尼玛什么情况!走了许多弯路,还是对苹果不太熟悉.
另外想请教下各位大师,这个升压芯片到底是如何工作的,没有7脚拉低怎么控制产生VIN?此机的BIOS等下上传,谢谢。

网友:
苹果版子真心不好

网友A:
R9720没装的话补上不就好了?是没信号还是没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R9720没装的话补上不就好了?是没信号还是没电阻?

R9720本来就没装,你补上去有什么用呢?

网友B:
嗯 学习,不过苹果的是不好修,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学习,不过苹果的是不好修,加油

共同进步,共同加油。

网友:
看完,这个问题得大神来回答

网友:
这机器没大看明白怎么修的 元件本身没安装 怎么安装上就好了

网友:
没修过苹果的上次修个进水的没修好

网友:
要是我    我不考虑什么   直接飞线

网友:
苹果就是帅气啊

网友:
维修之外的娱乐还挺多的,看NBA
思路很不错。

网友:
不知楼主入行多长时间,总绝得技术很棒

网友C:
如果测试_BKLT_EN为高,我们完全可以补装一个R9720的电阻,使Q9720的G基经R9721和R9720形成串联分压,导通Q9702,得到后面的PP12V_S0_BKLT_PWR电压,对于U9700的7脚到底是什么电压,该为多少,还望楼上发上图纸分析之后再定啦,期待图纸!

网友:
维修靠的就是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测试_BKLT_EN为高,我们完全可以补装一个R9720的电阻,使Q9720的G基经R9721和R9720形成串联分压,导通Q ...

BKLT_EN 是接上屏之后才有的高电平,另外Q9701是没装的,所以你就算补装R9720也不能分压的。

网友:
依图纸分析这部分的电路原理,如果加装Q9701和R9720,同样可以达到分压的效果

网友:
楼主把图纸发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苹果的主板好难看……

网友:
苹果一体机表示还没修过~~楼主威武~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这些一体机真心不好拆,修也不方便

网友:
有基础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
最讨厌修一体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