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笔记本进水 点亮后Usb 接口 网卡 声卡 不管用 待解决

楼主(2015-05-24):
笔记本进水   一开始不触发     各种努力后   点亮     Usb 接口  网卡   声卡 不管用  待解决
Usb有5v

键盘 光驱  触摸板都管用
想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急

补充
我现在的想法是能不能从键盘接口  或者触摸板接口  又或者光驱接口  引线两根DATA+  DATA-  到USB接口上   让USB恢复正常

网友:
桥有问题吧

网友:
你测测南桥的条件  看看桥进水没有?

网友:
南桥的问题的

网友:
换南桥    吧

网友:
差有电过来没有。没有就是看桥了

网友:
供电没问题就是南桥了

网友:
回复一个

网友:
基本就是SB的问题了。SB周围有无腐蚀,进水处确认有无异常之处。

网友:
网卡,声卡的到南桥数据线量一下,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换桥                   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怀疑问题在南桥

网友:
南桥的问题,果断换一个

网友:
我怀疑桥  试试吧

网友:
即便你让USB恢复正常了 别的呢 ?

所以还是查查问题点吧

网友:
从触摸板接一个到USB 不是不可以 ,  但是 当你USB 接东西的时候 你的触摸板就不好使  我试过了

网友:
时钟也查下吧。没问题的话,那就只有南桥问题了

网友:
可以测下SB背面的滤波电容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直接换桥就行了,换好一次,下次就不怕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