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A55M-HVS主板,跑码卡31

楼主(2015-05-24):
ASROCK  A55M-HVS主板,跑码卡31,不显示,不知从哪下手。求大师讲解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吧?

网友:
Bios 内存的总线,声卡,网卡COM口芯片

网友:
一看二摸三打波,然后刷个BIOS

网友:
不放内存跑54,用内存负载测都好像正常。

网友:
上不上内存,代码差几位

网友:
LZ 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片一样问题的板

网友:
建议
刷BIOS

网友:
希望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能上电的有复位不跑码的,二话不说先刷了BIOS。。。。

网友:
最近碰到两片这个板子   都在保   一片返修回来了。但是看不出厂家动的那个地方。我把返修回来的好板子的BOIS 装在换班自上  也是不亮。在次附上好的BOIS 。

华擎 A55M-VS 好的。.zip

网友:
附上图片   BOIS 是好的 。

网友:
我也有一一片   我试试

网友(2015-06-27):
我也遇上一块ASROCK A55M-VS 跑31的主板,CPU是631,刷了13楼的BIOS直接亮机,这个BIOS是好的,另说一下, 这个要接独显才行

网友:
AMD有些APU是不集成显卡的。

网友:
跑31代码看看io的时钟,

网友:
A55M-VS 主板,CPU为X640,   跑码31,并且31之前代码没有一个能认识的,都是乱码(都是一些不认识的代码,所以自称为乱码)。用13楼提供的BIOS程序,重新刷写之后,代码正常变化了(45-C0-D5-D7),没有插入独立显卡。判断可能是这个型号的cpu没有集成显卡的原因导致显卡自检不过,插上独立显卡后,跑码正常,并且显示了。

结论是:这应该不是同一原因导致的故障,也就不应该理解为通病了,所以各位应该不要被成功案例束缚头脑,还是要对症下药啊。

网友:
呵呵。。我现在对A55也没折。。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故障,把内存插在第二个槽里,就好了,第二个插槽有内存的情况下,第一个也能用,有人能分析一下原因吗?X641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