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法

楼主(2015-05-24):
新手。。求烧机法详解,求大神解救。

网友A:
杀鸡,哦不是烧鸡大法是吧,就是用3V啊5V啊去烧的

网友B:
看来迅维要出视频才能理解了哈

网友:
不能高出  他本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迅维要出视频才能理解了哈

这个我支持,朋友你去版主说嘛

网友C:
好想是接短路的那一端,电流开小,电压3V左右,然后慢慢调高电流,然后就摸看看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迅维要出视频才能理解了哈

嗯是啊,新手没救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想是接短路的那一端,电流开小,电压3V左右,然后慢慢调高电流,然后就摸看看板子

嗯,是主板上的 所有故障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杀鸡,哦不是烧鸡大法是吧,就是用3V啊5V啊去烧的

有没有问题详解,比如图片什么的   案例  什么的。是吧  可以烧只鸡来看看嘛,那样理解也容易

网友:
烧鸡都不会   小小白   加油

网友:
   努力  日后是大神

网友:
嗯 一边接地 一边接短路的地方 用手摸那个烫  工具是电流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是主板上的 所有故障都通用?

好像是,其实我都没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其实我都没烧过

好吧  我还烧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