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示器太奇怪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2015-05-24):
显示器下出现色带像蒙了一层玻璃,]还带了几条黑线,色带那个区域画面还会延迟,以前的画面慢慢的才会消失。

网友A:
一看就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屏的问题啊

显示还正常啊,只是下方还是色彩不下常

网友B:
重点在屏线,还有插屏线的那个接口,上次有个下半部也是这样的,比你的这个还要大,只有四分之一的显示而已,给我弄好了。

网友:
无需多言    换屏解决     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报价,换屏

网友:
这屏已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在屏线,还有插屏线的那个接口,上次有个下半部也是这样的,比你的这个还要大,只有四分之一的显示而已 ...

纠结啊,好多人又说是屏的问题,是屏坏了就不用修了,不值钱了

网友C:
明显是屏的问题,其中一个模块缺了个VGH电压,现在的驱动模块基本都是COG,直接固化在玻璃上,没法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屏的问题,其中一个模块缺了个VGH电压,现在的驱动模块基本都是COG,直接固化在玻璃上,没法搞啊

我的是老的瀚视奇液晶,换一个驱动板可好?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逻辑板,屏,屏线

网友:
很明显的是屏啊

网友:
还是你爽快啊

网友:
屏线换下试试

网友:
换屏线试一试,不行就换屏。

网友:
一点也不奇怪,是屏坏了

网友:
先说明一下,这个故障里面说的驱动模块,是指液晶面板(玻璃板)侧面那些小长条方块块,现在都集成到玻璃上去了,没有能飞线或者是胶粘的地方了,一旦短线就没法治。

网友:
屏侧边IC COG封装不好搞

网友:
l量一下屏供电看看